血氧饱和度

楼主(2012-10-09):
请问各位,你们有做过血氧饱和度测量吗?可以提高一下硬件电路连接吗?

网友:
血氧饱和度和水中氧饱和度是否一个概念?
血氧饱和度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心跳,呼吸,同时还要检测手指上的心跳压力还是什么的,看过,明天研究一下

网友:
血痒饱和度可由普通的红色光(红色二极管)和红外线测出,血液含痒量的多少对这两种光的吸收能力不同,通常用手指采集数据(非创伤)。建议看看TI及各大器件厂商的医疗电子部分…

网友A:
用波长是660纳米和940纳米的光做发送,那光电二极管接收,然后把接收的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通过这个信号的强弱来确定饱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波长是660纳米和940纳米的光做发送,那光电二极管接收,然后把接收的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通过这个信号 ...

请问有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公式吗?

这...
读论文神马的去吧, adi也有方案的

网友(2012-11-12):
这个比较复杂,根据你采样的模数转换的值画一条正玄波出来,然后数波峰的个数。

网友:
在TI的网站上有很详细的资料,连源码都有:
http://www.ti.com/solution/pulse-oximetry-diagram

希望有经验的TZ能分享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