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22鱼鹰飞行器的原理

楼主(2012-10-09):
这个应该叫做两轴飞行器吧,不太理解他的原理啊,假如发生了一点扰动,左边低了一点怎么重新回到水平状态而不旋转机身

网友A:
只有在起降时类似两轴飞行器,起飞后旋转发动机变成固定翼飞机,没有强大到可以像阿凡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在起降时类似两轴飞行器,起飞后旋转发动机变成固定翼飞机,没有强大到可以像阿凡达一样 ...

但是我说的问题不解决,起降都做不到啊,加入左边机身多站了一个人,左边螺旋桨转速就大,扭矩就大,那不是说他要旋转着起飞吗

网友B:
差速啊。变桨距了,办法很多,你玩航模就知道。

最简单的就是有陀螺仪测到有自旋,那就改变一边或者两边的转速(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形成闭环,就控制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速啊。变桨距了,办法很多,你玩航模就知道。

最简单的就是有陀螺仪测到有自旋,那就改变一边或者两边的 ...

如果要改变桨距
1.这个飞机多少个控制点?2*转速+2*螺旋桨方向+2*桨距,这么多可能故障点,那么这种飞机的优势在哪,把直升机做得主桨能横过来不是一样的吗,直升机又简单又便宜
2.桨距改变能改变他的升力和旋转扭矩的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改变桨距
1.这个飞机多少个控制点?2*转速+2*螺旋桨方向+2*桨距,这么多可能故障点,那么这种飞机 ...

我只是说可以变桨矩,不是说V22真的是变桨矩。

V222 好处是起飞不要大场地,起来后可能以像固定翼一样高速低油耗而长航程。可以说是结合了固定翼与直机的优点。

网友(2013-02-19):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可以变桨矩,不是说V22真的是变桨矩。

V222 好处是起飞不要大场地,起来后可能以像固定翼一样高 ...

V22确实是变桨距,可以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可以变桨矩,不是说V22真的是变桨矩。

V222 好处是起飞不要大场地,起来后可能以像固定翼一样高 ...

V22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就是直升机,变桨矩的

它只能以直升机方式起飞降落,因为它的旋翼太大,放在飞机的位置会打到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改变桨距
1.这个飞机多少个控制点?2*转速+2*螺旋桨方向+2*桨距,这么多可能故障点,那么这种飞机 ...

它可以像固定翼一样告诉飞行,直升机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