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源,可控硅驱动,有图

楼主(2012-10-10):
用阻容降压得到12V继而得到5V
tiny24驱动双向可控硅,带加热丝加热

请问各位高手,发现可控硅不可控啊
不论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可控硅都导通  无解了

什么原因,怎么做才合理啊 ,我还不想用光耦 不想换继电器。。。。。

网友:
图片看不了,可控硅的特性是一触即发,只有断开阳极电源、或使阳极电流小于维持导通的最小值才能使可控硅关断

网友A:
简单的说需要交流电

网友:
可能跟你使用两个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需要交流电

S1   S2  就是交流电的两相啊
双向可控硅的导通条件  不是在四个象限吗
我这个是8050导通的时候 VCC对S2有12V的正压 出发可控硅导通

问题是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8050应该不导通 此时 可控硅为什么还触发了呢   郁闷啊

哪位大侠指教下吧

网友B:
这种电路S2接在哪里很关键
一种是共VCC,比较好驱动。GND是悬浮的,即GND通过阻容降压接到交流电的另一个极。
另一种是共GND。VCC是悬浮的。

另外tiny24电流很小,一个5.1v稳压管就可以了,费不着再加两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S2接在哪里很关键
一种是共VCC,比较好驱动。GND是悬浮的,即GND通过阻容降压接到交流电的另一个极 ...

那我可控硅驱动的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啊   怎么能正常控制可控硅的通断??

网友:
把8050发射极接的1K电阻改到集电极并阻值改为100K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可控硅驱动的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啊   怎么能正常控制可控硅的通断?? ...

我也用STC15F104E做了几个遥控开关,很方便,用了一年多了,遥控灯电路如下:

之所以用负压方式是想让 双向可控硅工作在Ⅱ、Ⅲ象限,如果觉得负压不习惯,可参考 此贴  请问这3个电路中双向可控硅的工作象限,一直不太明白,望点明  的 电路图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STC15F104E做了几个遥控开关,很方便,用了一年多了,遥控灯电路如下: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可控硅????!!、、
不烧单片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可控硅????!!、、
不烧单片机吗

只要没接错电路,不会,你了解可控硅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链接 中的 电路图A、B 就是成品的遥控风扇电路图

网友(2013-08-28):
电路有问题,至少L/VCC要连接起来,等电位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回头电脑来看

网友:
可控硅的地线啊,可控硅的地线接在什么位置了啊

网友D:
为什么都是半波

网友(2016-09-07):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都是半波

全波 需要光耦

网友:
阻容降压适合负载相对恒定的供电,楼主加热台是固定功率加热吗,不用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