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池能改成电容吗

楼主(2012-10-10):
网上有说两个电解电容相同极性连在一起,另外两端可以当做非极性电容(据说是华为专利),那么,两颗电池极性相同的连在一起,能否构成一个非极性的超级电容?

网友A:
前面那个华为专利碉堡了。。。
生产了2个多世纪的电容,现在要为华为掏专利费了

网友:
最好加上二极管

网友:
这个实际用得很少

网友:
电池和电容式两码事

电池是把电能转化成化学能存储
电容式直接存储电荷

网友B:
有关两个电解电容对接形成无极性电容,首先电容容量减半,其次只能用在低压交流电路中。如果用在直流电路或者高压电路将有可能产生爆炸。另外电池如果那么接根本没法用,因为电池只能按照固定的方向充电放电。电解电容则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反接使用。

网友:
电池和电容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C:
三极管还是两个PN结组成呢,你能用两个二极管组合成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还是两个PN结组成呢,你能用两个二极管组合成三极管吗

哈哈,小时候这么做过,始终想不通啊,就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华为专利碉堡了。。。
生产了2个多世纪的电容,现在要为华为掏专利费了 ...

高科技公司靠专利数量混饭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两个电解电容对接形成无极性电容,首先电容容量减半,其次只能用在低压交流电路中。如果用在直流电路或 ...

听说空调的启动电容是两个电解同性相连的,不知有谁拆开看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空调的启动电容是两个电解同性相连的,不知有谁拆开看看学习下

不会吧,那种启动电容应该都是CB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