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死机咋办?

楼主(2012-10-10):
在车辆定位上,用了几款gps模块都遇到死机的情况,具体表现为:
1、在空旷的地方有的一直收不到信号;
2、有的车在运动,但是gps模块发出来的数据一直不变(时间、日期那里也不变)。
出现这两种情况时,断电重启一下就正常了,请问朋友们在程序里面怎么判断GPS有没有死机?还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死机呢?

网友:
电源做得不好

网友A:
gps模块也就是一块arm,里面也是软件算法,除了外部供电外,其内部的一些逻辑也可能存在问题
特别是小厂生产的

我们一般是要单独给gps模块一个电源开关的,如遇到特殊情况,可以控制其上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模块也就是一块arm,里面也是软件算法,除了外部供电外,其内部的一些逻辑也可能存在问题
特别是小厂生产的 ...

哦,一般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一般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呢?

朋友,是控制上下电的开关,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你的硬件设置不合理,应该检测GPS信息,如果异常45S之类没有恢复正常,给我断电重启。

网友:
发AT,然后不会信息就是死翘翘了

网友:
最佳办法就是重启了!

网友(2013-01-23):
电源,串口串接电阻

网友:
是不是被你的发射模块干扰了?我被国产433m模块搞惨,20dbm发射会直接将gps搞死,降到14dbm才能正常搜星。17dbm发射都会让gps接收困难。两个模块相距20cm。

网友:
模块的电源串个mos管,发现不对就给它断电,然后重上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