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手持设备被摔这件事?

楼主(2012-10-10):
有个手持设备,客户提出要增加防摔功能,就是知道手持设备是否被人家恶意摔坏,各位高手能否提供点思路?

网友:
很多加速器都有跌落检测的。但是你要检测是的猛摔吧?没见过这种需求。。。

网友A:
有的加速度芯片可以输出一个0g中断
也是说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为0,表示在做自由落体
然后接着再看加速度有没有突变
如果有,说明摔在什么硬的东西上了
如果没有突变,说明被打太极的老头接住了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检测各方向上的加速度有没有超设定值

楼主:
谢谢,帮忙推荐一下价格便宜点,只要能检测到摔这动作,我想加速度到一定程度应该就可以理解为摔吧?

网友B:
订做振动开关。

楼主:
这么快有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做振动开关。

实现我这简单要求,用振动开关好还是加速传感器好?

楼主:
刚了解一下振动开关,若不是闭合断开两种状态就比较难实现摔,若是根据振动大小不同振动开关输出阻值不同,到是振动开关简单。

网友A:
我记得有种标签,只要加速度超过一定的G值就会变颜色,非电子的,不可恢复
一般用来追踪快递过程中是否有摔过的情况,接快递的时候看见变色就拒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我这简单要求,用振动开关好还是加速传感器好?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用弹簧末端固定一个配重。悬在金属筒中。很多玩具里是这种东西。

楼主:
用弹簧末端固定一个配重。悬在金属筒中,这个会不会很容易坏?

网友C:
非电子的实际一些,否则断电情况下没咒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电子的实际一些,否则断电情况下没咒念啊

对呀,我倒没考虑断电或者待机情况,我手持设备平常处于睡眠状态

网友:
好奇楼主的头像是你神马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种标签,只要加速度超过一定的G值就会变颜色,非电子的,不可恢复
一般用来追踪快递过程中是否有摔 ...

靠谱的答案往往被人忽略,这种标签在我们购买的每台国外仪器的木箱子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谱的答案往往被人忽略,这种标签在我们购买的每台国外仪器的木箱子上都有 ...

   但这种标签  不适合小的 手持设备

网友E:
1、那个标签如果价格和场合合适,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2、加加速度芯片也行,记录下最大加速度即可 —— 曾今用加速度传感器做过振动告警器,还算靠谱吧。

楼主:
这种标签有型号吗?怎么查呀

网友:
加速度就行,你可以先记录一下摔设备的加速度变化,在利用这个范围去判断是否是摔了

妹子,你好可爱啊,哥哥是单身哦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比如飞思卡尔的MMA8452,这个精度高点,自带Motion and Freefall Detection检测
代码如下:
//初始化MMA8452************************
void Init_MMA8452()
{
        unsigned char CTRL_REG1_Data;
        Single_Write_MMA8452(0x2A,0x18);   //
        Single_Write_MMA8452(0x15,0xF8);   //
        Single_Write_MMA8452(0x17,0x20);
        Single_Write_MMA8452(0x18,0x05);
        Single_Write_MMA8452(0x2D,0x04);
        Single_Write_MMA8452(0x2E,0x04);

        CTRL_REG1_Data = Single_Read_MMA8452(0x2A);
        CTRL_REG1_Data|= 0x01;
        Single_Write_MMA8452(0x2A,CTRL_REG1_Data);

}
上面是移检测模式,这样就能在移动设备的时候产生一个中断,唤醒掉电模式的单片机
当然还有free fall模式等等,g的大小也能设置,精度也很高的,一般用在空中鼠标上,我有一款产品也是用这个检测非法移动
价格0.5美金左右吧~

网友F:
资料也给你放上来~
一份应用笔记,一份数据手册~

网友:
0.5美金?不错,好买不?

网友:
以前的巡更器,带防摔。数据是什么时间,加速值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就是要改版巡更器,带防摔这功能,平常巡更器处于睡眠状态,若被摔,传感器唤醒巡更器,记录此时时间,用MMA8452Q应该可以实现防摔,只要检测加速度超出一定值就认为摔动作成立,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触发中断的条件可以设置,只让他在一定加速度下可以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料也给你放上来~
一份应用笔记,一份数据手册~

谢谢你,若确定用这款我到时有不懂再请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就是要改版巡更器,带防摔这功能,平常巡更器处于睡眠状态,若被摔,传感器唤醒巡更器,记录 ...

看应用笔记,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推荐一下价格便宜点,只要能检测到摔这动作,我想加速度到一定程度应该就可以理解为摔吧? ...

你要加速度计?

网友G:
ADXL345   最简单  也很便宜 焊接也方便 用的地方也很多 资料也很多  并且也有跌落检测 等

楼主:
应该是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在寻根机上用加速度传感器会不会大才小用?老板说用振动开关这种简单器件就可以,纠结中

网友:
你可以找个台扇,然后运转过程中把它扔到地上你看它还转不?
有很多这样的跌落传感器...........很便宜!

网友:
应该可以做,采集一段摔落加速度曲线,通过软件进行识别,理解应该是判断加速度的模,先是一个超量程的加速度,而后生自由落体,最后掉地的碰撞。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才显专业,水银开关,不可靠不说,出口也做不了~震动开关也是一样道理,只能定性触发,不能定量触发~

楼主:
老板说用传感器有点小题大做,就不知道振动开关到底如何,找资料看看振动开关是否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那个标签如果价格和场合合适,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2、加加速度芯片也行,记录下最大加速度即可 —— 曾 ...

你用的那款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那款加速度?

MMA7260 很常见的一款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XL345   最简单  也很便宜 焊接也方便 用的地方也很多 资料也很多  并且也有跌落检测 等                 ...

有没有搞错,ADXL345 要3美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搞错,ADXL345 要3美金?

怎么可能  淘宝价格  最低  2.5

楼主:
我是官方网站看的,不是AD公司?

网友(2013-04-24):
引用 网友A:
有的加速度芯片可以输出一个0g中断
也是说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为0,表示在做自由落体
然后接着再看加速度有 ...

我很好奇,加速度计测出来的三周加速度是物体总的加速度在三轴的分量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2015-08-22):
用加速度传感器稳定性应该要好点

网友(2017-10-13):
MMA8452程序收下了,谢谢

网友:
巡更器为啥要检测摔?难道是保安为了不巡逻,故意摔坏巡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