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示波器

楼主(2012-10-10):
想做个示波器,件都回来了,就是魏坤的那种,不过是虚拟的用电脑显示(屏太贵,呵呵),用洞洞板,昨天刚做了电源,发现电路图LM317的1脚调节电阻错了应该是10K吧?

网友A:
这样的我也有兴趣,楼上的资料及元件从哪里找的?

网友B:
LM317看手册,我记得有个电阻不能改的,改了带不起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看手册,我记得有个电阻不能改的,改了带不起载

我改了1K改成了2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我也有兴趣,楼上的资料及元件从哪里找的?

在网上搜的,元件淘宝买的一家就买齐了,只是有些74系列的F没有,我改成HC的,不知道行不行,我估计得做一个月,秋收忙呀,

网友C:
楼主准备用什么和电脑通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准备用什么和电脑通信啊?

串口,现成的软件就是发数据显示波形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搜的,元件淘宝买的一家就买齐了,只是有些74系列的F没有,我改成HC的,不知道行不行,我估计得做一个月 ...

手里的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74HC的应该不能替换74F系列

网友:
串口就是担心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的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74HC的应该不能替换74F系列

我电脑没有联网,没什么资料都是网上的

楼主:
我就是打算向串口软件发送一堆数据,之后他用波形显示出来,实时性肯定不会好,我没有正经的上位机软件,自己又不会编,没办法,但看一般波形应该没问题

楼主:
MC34063的负压转换还没弄好呢,发热严重,空载电流0.5a,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34063的负压转换还没弄好呢,发热严重,空载电流0.5a,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把负压转换的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D:
网站就有开源的手持示波器~楼主可以看下~

网友:
速度可能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负压转换的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已经弄好了,原来是在电源和34063的6脚接有一个电感没加虑波电容,加上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加滤波才能用,不接电感不用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站就有开源的手持示波器~楼主可以看下~

我做的就是那个

楼主(2013-01-17):
先上些实物图,太磕碜了

楼主:
整体的图片
呵呵

楼主:
上位机图片

楼主:
上位机源程序c#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