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什么sata硬盘接口的芯片

楼主(2012-10-10):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sata硬盘接口的芯片?
目前是这样,平台是arm s5pv210 ,客户有时会想要接硬盘sata接口,所以准备将这个功能做上,但是也没查出哪个芯片比较合适,特来此求助。

网友:
自带ATA接口的吧,一定要SATA么?不行就用USB转呗,反正都上系统了驱动又不用自己写。

网友:
可以使用USB转SATA啊,如果不行的话,建议换其他平台,例如FSL的imx535,支持SATA的

楼主:
没有用并口转的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解答 目前我想到的就是通过并口转 另一个就是通过usb口转

网友:
inic1618,usb转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