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TMS320F28234PGFA 与STM32 通信方法

楼主(2012-10-10):
请问这两个芯片我需要用串口通信吗?有没有好的连接方法,他们的通信接口能告诉我吗? stm32上有USART  SPI  I2C      dsp貌似没有usart   只有spi  ,i2c  ,can.很急,因为项目很急,谢谢

网友A:
看你的要求啊。

一般的串口,iic,spi都是可以的。

系统要求特殊的话还可以接双口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啊。

一般的串口,iic,spi都是可以的。

本人没搞过通信这块,主要是实现DSP控制,stm这边控制显示和一些简单的保护,所以他们之间的通信比较容易实现的是串口吗?还是spi?有没有具体接口连接图呢,我不知道该用哪几个接口

网友:
spi感觉是最好的板级通信。速度快,可靠性也高。实时性也高一些。

网友:
还是串口通迅吧,最简单,速度也能很快,通迅协议效率订的高一点,两边共享一块数据区,互相发,一直发

网友B:
系统带宽多大?
板级的的确spi速度快些,stm32好像可以到18MHz
串口速度慢些,几个M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带宽多大?
板级的的确spi速度快些,stm32好像可以到18MHz
串口速度慢些,几个MHz吧 ...

只是希望把DSP采集到的电压,电流控制信息发给stM32,应该用串口够了吧?我看STM32有  USART  ,用这个吗,简单吗  但是我的DSP上好像只有SPI  ,I2C 和can

网友:
以前有看过DSP的资料。。好像有串口的吧。。他叫SCI。。好像。。不太记得了。。

网友C:
有的,串口三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串口三个呢

请问DPS的sci可以和STM32的USART相连进行通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DPS的sci可以和STM32的USART相连进行通信吗

SCI 和UART是同个东西,就是称呼不一样吧
SCI 串行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DPS的sci可以和STM32的USART相连进行通信吗

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在TI MCU的资料里通常称作 SC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在TI MCU的资料里通常称作 SCI。

谢谢啊。我说的是USART,不是UART也是一样的吗,可以直接相连相互通信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说的是USART,不是UART也是一样的吗,可以直接相连相互通信吧? ...

我现在是DSP 和STM32,通信该选什么呢?还有STM32和显示部之间的通信呢?

URAT呢,还是用spi呢?

网友:
这个要根据通信数据量算

19200bps可以满足,用uart
否则用spi, 2Mbps

网友:
大胡子叔叔有高招,問一下他吧?!~

网友E:
这有什么可犹豫的,果断SPI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什么可犹豫的,果断SPI

stm32和显示的通信也用SPI吗.UART和SPI哪个实现起来简单呢?  显示还用控制版是没有芯片的?怎么实现与它通信呢?如果显示部控制版没有芯片,应该不用和STM32通信吧?
如果我和上位机通信232之类的,我要用USART吗

网友F:
如果是IC间的板级通信,建议还是用IIC或者SPI吧;UART是异步的,一般用在与上位机通信的情况下。
通信协议或者接口协议都是个手段而已,关键是看是否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IC间的板级通信,建议还是用IIC或者SPI吧;UART是异步的,一般用在与上位机通信的情况下。
通信协议 ...

谢谢哦,我了解了,我决定用SPI进行通信,通信的话   DSP的   SPISIMOA     和STM32的  SPI1_MISO 连接还是  SPI1_MOSI
连接呢? 其他的应该是使能端NSS 和  SPISTEA 相连接    ,时钟引脚想连接吧?

网友B:
SPI是四线制通信
SCK,MOSI,MISO,SS四根线
用DSP做主机,STM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是四线制通信
SCK,MOSI,MISO,SS四根线
用DSP做主机,STM响应

谢谢啊,我现在想连接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连接。如果是DSP为主机,而stm32做从机的话,  DSP的SPISIMOA  连接 stm32的 MOSI   。而SPISOMIA   连接MISO  。这样对吧。ss是作为从机的片选,那么应该连接DSP的SPISTEA 使能端对吗?

网友B:
MOSI 对MOSI
MISO对MISO
SS对使能
SCK时钟互联
注意从机的IO不要和主机冲突了,
可以串个200r的电阻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I 对MOSI
MISO对MISO
SS对使能

谢谢啊,请问为什么会I/O冲突呢,你的意思是 要在两个芯片通信连接中串联电阻?

网友B:
比如上电的时候 接在一起的IO口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搞不好这个口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上电的时候 接在一起的IO口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搞不好这个口就烧了。 ...

这样啊,那么中间如果串联电阻,会不会影响通信呢?

网友:
200~300R限流就行,太大影响通信速度,不过正常几个M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你知道两者通信数据量的计算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