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LB1838M 无法驱动?

楼主(2012-10-10):
按照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真值表,驱动不了点机没一点反映

我的原理图设计:

程序如下:
void Motor_Forward(void)
{
P27=1;
P25=0;
P26=0;

}

有用过步进电机的帮忙看看。测量结果是 4个OUT,其中有2个一直是高电平,另外2个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
不知道这个驱动芯片的时序是怎样的?

楼主:
我用这个驱动芯片的作用是 驱动 APS SS205-V3-HS 热敏打印机的步进电机

网友(2013-12-23):
不知道你的LB1838驱动的步进电机是否能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