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家的单片机kl25也玩过了也。。。。

楼主(2012-10-10):
32位单片机,2级流水线~~ u盘模式更新固件的开发板~~(这个u盘烧录模式确实蛮叼的,不知道是烧到烧写器里了,还是烧到目标芯片里了,,但是速度真心快啊,稍微改改就可以做个独立的芯片烧写盒。)
所有手头的keil iar都不支持这款芯片,,
arm这款cortex m0+,,卯足了力气要向单片机,特别是低功耗单片机发起挑战了。

ps 似乎我是国内普通玩家里第一批拿到货的也````
pss 这是飞思家自己的广告词-------- Kinetis L系列MKL25Z128VLK4(80 LQFP)MCU现已供货, 10,000件的建议售价为每 件1.98美元(太贵了!!)

网友:
IAR最新的可以支持了

网友A:
想玩 不知道哪家买freedom板比较便宜。。。。

网友:
价格和供货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 不知道哪家买freedom板比较便宜。。。。

1百块而已,关键是还得升级ide,弄的人心情都凉了一半。不然就单独下个eclips,装pe插件。
这玩意要是功耗真能做到跟430有一比的话,价格反正是肯定会秒m0的了。

ps 最近jlink的更新非常频繁,传统的mcu厂家陆续加入cortex战团,四核a9,a15的主频大战尚未结束,老的单片机似乎要被斩草除根了??no!no!!
绝对不会的,国企的大爷们编个程容易么?改你妹啊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1百块而已,关键是还得升级ide,弄的人心情都凉了一半。不然就单独下个eclips,装pe插件。
这玩意要是功 ...

有道理,一般不会那么容易改的,

楼主:
http://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232.asp
终于找到一个能连上小破板子的工程了,,,

这个不需要装最新的keil,4.50就能用。
但是!要装opensda的驱动,
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然后要装debug驱动固件,去飞思卡尔官网下最新快速开发包要。

网友B:
在IAR实验了下,感觉不好弄!

在IAR下试了好久才可以弄个例子过下!

楼主:
如果你找不到头文件,或者干脆就没有头文件,,恩
还得再下一个Kinetis L Sample Code
KL25_SC.exe
在飞思卡尔的板子页面上有
然后下载安装,打开文件夹\kl25_sc
搜索 头文件名字,这里头我发现只能用cmsis的那个头文件,MKL25Z4_CMSIS.h

在keil工程的仿真器设置的两个页面,可能会用到pemicro_connection_settings.ini,选中并定位这个文件
我在想如果这个能用起来的话,那么飞思卡尔提供的所有demo都应该可以跑的起来,只要修改它的项目配置,添加这个启动文件ini就行。

我有一个很傻比的想法,---------keil导出bin文件格式,而这个板子其实是支持u盘更新程序的,把bin丢进去就能工作(如果bin没制作错误的话)
  结果我试了一下,发现fromelf。exe导出的bin无法工作!擦!!
  然后我又很傻比的去找gcc的工具,发现命令行真心不适合我玩,然后eclipse也不适合玩单片机。
  草!

ps codewarrier需要下载1个g大小的安装文件,他家所谓的pe开发工具也要300多m,而且没啥用。
我真的不想装新版的iar,30天的安装码跟ev版本的破解工具有时候会导致你
完全用不起来。keil个变态就更不谈了,不安在c盘还有麻烦,c盘本来就不剩多大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IAR实验了下,感觉不好弄!

在IAR下试了好久才可以弄个例子过下!

您的iar版本是最新的吗?最新的应该很好弄才对。。我是6.30版本的,直接就投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iar版本是最新的吗?最新的应该很好弄才对。。我是6.30版本的,直接就投降了。。 ...

下了个6。403的

就是KL25里面的例子里,DEBUG时,LOAD时出错

网友:
板子按复位键,然后插USB线,试了下更新SDA的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了个6。403的

就是KL25里面的例子里,DEBUG时,LOAD时出错

很不幸的告诉你,现在又出6404了,,,iar和keil两家的老板都是神经质么?就不能出个啥补丁就好了,每次都要俺们删了装,装了找keygen,烦躁~~ 这样已经把玩单片机的乐趣降低
好多哇。
那个cmsis的发布方也好不到哪去,,搞的自己跟android似地,arm公司自己也不跟iar和keil公司商量好再出新版cmsis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不幸的告诉你,现在又出6404了,,,iar和keil两家的老板都是神经质么?就不能出个啥补丁就好了,每次 ...

后来还是再升到CD-EWARM-6404-4221了!

他们的序列号都是以前64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还是再升到CD-EWARM-6404-4221了!

他们的序列号都是以前6401的!

恩,,所以还是导出srec格式,或者s19,或者bin格式,用msd驱动刷新程序看看,可能会稳定些,但是就没法子仿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所以还是导出srec格式,或者s19,或者bin格式,用msd驱动刷新程序看看,可能会稳定些,但是就没法 ...

你的意思是把编译后的BIN文件,在BOOTLAOD模式下,把BIN文件放到SDA里?

网友:
这个板支持最新的cmsis的通用调试组件,还是上gcc吧,一劳永逸永远不操心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编译后的BIN文件,在BOOTLAOD模式下,把BIN文件放到SDA里?

是额,因为没买专用的osjtag下载线,也没试过jlink能否独立烧飞思卡尔的m4 m0+芯片。
目前来看只能通过仿真的形式把程序烧进去,不怎么方便。
也许国内已经有盗版的osjtag线了吧?

楼主:
目前我测过了官方代码,只要是类似这样的文件夹下的
\kl25_sc\kl25-sc-pex\projects\pwm_led\arm
都可以用keil 4.50版本仿真(加载ini文件并选中swd模式),
更低版本的keil我也没有。。
iar 老点的版本反正报错太多,头文件缺失非常严重。。
还是gcc好,但是折腾gcc的环境搭建(还是windows下面的gcc交叉编译)就挺那啥的。其他的非主流ide就一概不看了。

ps 又试了下,在类似这样的文件夹下的
\kl25_sc\kl25-sc-baremetal\build\keil\low_power_dma_uart_demo
其实也是可以正常调试的,只要仿制用的启动文件选择 类似pex文件夹下的ini就行
类似..\..\..\..\kl25-sc-pex\projects\helloworld\arm\pemicro_connection_settings.ini
baremetal这个分类下的项目基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项目结构,更直接,更方便调用底层。

楼主:
听说飞思卡尔做mcu测试软件的人一半在苏州和天津,上海,我就想说,你们就不能把iar的include写下子吗?
我添加了这么多才编译通过,有意思吗???
这还不算,编译出来的不管是bin文件,还是srec文件,烧进去都不能工作,擦!
$PROJ_DIR$\..\..\..\src\common
$PROJ_DIR$\..\..\..\src\cpu
$PROJ_DIR$\..\..\..\src\cpu\headers
$PROJ_DIR$\..\..\..\src\projects\usb_device
$PROJ_DIR$\..\..\..\src\projects\usb_device\usb
$PROJ_DIR$\..\..\..\src\projects\usb_device\bsp
$PROJ_DIR$\..\..\..\src\drivers\mcg
$PROJ_DIR$\..\..\..\src\drivers\smc
$PROJ_DIR$\..\..\..\src\drivers\uart
$PROJ_DIR$\..\..\..\src\drivers\rcm

最后我的结论是,iar不升级到最新版本似乎真的玩不起来,nnd,不用iar了。

网友B:
Processor Expert Software - Microcontroller Driver Suite  下载什么用?
使用eclipse??

网友A:
不如用coocox吧,最新的已经支持kl25,装个官方gcc链,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mark,我的开发板还没有到

网友:
DEBUG时,LOAD时出错 iar6306 调试mk10 48脚的芯片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明天把iar升级到6404 试试;我就郁闷了;keil453 能编译 不能下载调试程序;飞思卡尔的arm 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ssor Expert Software - Microcontroller Driver Suite  下载什么用?
使用eclipse??

是额,模块化驱动自动生成工具好像是。。官方给的驱动里头,几乎不同平台的程序风格不兼容,而且带pe和不带pe的程序更难相互修改和添加。
想用eclipse的话,必须看网上那几个萜子,装很多很多东西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coocox吧,最新的已经支持kl25,装个官方gcc链,还是比较方便的

coocox 是中国人开发的吧,果然是只支持最新mcu的呢。啥新塘,啥htxx都有。但是gcc链的配置参数蛮麻烦吧?还有板子的启动文件如何添加进去,跟eclipse类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coocox吧,最新的已经支持kl25,装个官方gcc链,还是比较方便的

coocox看上去似乎配置工具链很容易也,我很快就把之前装好的toolchain都弄进去了,也能编译了。
您有没有试过拿coocox编译飞思卡尔给出的源代码包里的项目吗?这样似乎是最佳组合。。

这个coocox的软件蛮像fifa13的下载管理器的,虽然自己写的驱动和头文件似乎很乱,但是配置编译环境和参数倒确实是一键操作。。
而且coocox是基于eclipse制作的,使用指南可以参考eclip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ocox看上去似乎配置工具链很容易也,我很快就把之前装好的toolchain都弄进去了,也能编译了。
您有没有 ...

没有。。。我的板子还在mouser的仓库里。。。最近在玩launchpad,还没空玩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的板子还在mouser的仓库里。。。最近在玩launchpad,还没空玩这个呢。。。。 ...

我的launchpad lm4f的12月才发,我感觉到时候我都可以直接转给别人了,本身ti的cortex m4亮点也少,这颗芯片又是最低端的m4.
我的fpga板子已经在路上了,哈哈,第一次玩fpga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launchpad lm4f的12月才发,我感觉到时候我都可以直接转给别人了,本身ti的cortex m4亮点也少,这颗 ...

哪家的fpga,一直想学,不知道哪家的开发环境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fpga,一直想学,不知道哪家的开发环境比较舒服。。。。。

低端fpga,,没人用的lattice的“fpga”,比actel(microsemi)还非主流的fpga,,
我也不知道是哪天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家代理商的促销广告邮件,一看哎呦这货才10美元,再一看官网也这价格。
lattice的cpld用的人真心多,不过目测以后也要被xilinx干趴下。
开发环境没啥可选的,都很难上手。----特别是数字逻辑一无所知的人而言----我连d触发器原理都记不得了
不过我想嘛,既然这也算“fpga”的话,本质上和xilinx的原理差不多吧,以后转到xilinx的fpga应该至少会有个概念吧。

工作,生产,做产品还是xilinx,actel的fpga靠谱。小日本的altera滚粗,

网友A:
晚上看了下launchpad的workshop视频,还有配套的workbook,做的实在太好了,同样是推销芯片半买半送开发板,ti这次真的很诚恳,抓住了get them young的精髓,而frescale还是像梦游一样,文档混乱,配套程序库还是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看了下launchpad的workshop视频,还有配套的workbook,做的实在太好了,同样是推销芯片半买半送开发板 ...

我觉得其实m0,m0+是真正的市场搅局者,但鉴于freescale做软件的不负责任,毫无统一编程方式和编程风格的意思,真有人想拿去做产品的话,
绝对吃大亏,吊软件写的跟大一学生似的,
项目工程配置都不统一,(有的输出lst文件格式,害得一个项目有100M大)
也没有文档说明,(本来英语就很蹩脚吧?)
warning也不管,(多改下会死?)
这样做出来的软件,不是made inCHINA才怪。弄不好就是苏州大学那个飞思卡尔实验室的几个小兄弟们写的。。。

iar的编译完了烧进去不能工作。。。pe这个鸡肋软件包装库倒是能编译能烧写,但是你叫人怎么改捏?
开源版本的ide其实蛮好,除去编译器跟链接器等的设置有点怪异以外,程序的可移植性大大增强,不受cmsis升级影响而且。
E:\Kinetis L Sample Code\kl25_sc\kl25-sc-baremetal\build\iar\FRDM_KL25ZDemo 的include的内容下载:

需要定义的关键字 FREEDOM
IAR
CPU_MKL25Z128LK4

必须配置:  option---linker----config----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 ----select override ---select \kl25_sc\kl25-sc-baremetal\build\iar\config files\128KB_Pflash.icf

不过这个程序本身是有问题的,闪灯居然不循环,挺2的。

网友:
软件确实很垃圾啊

网友C:
我找了半天,这货貌似是唯一一个没提供官方固件库的Cortex芯片吧,哪个Pex Driver还在下载中,不知道是不是在里面。然后那个sample code,下载下来解压报错,common代码丢失,没法玩。

网友(2012-11-12):
一直都是bootloader模式啊,搞不懂,就成功了一次; 进入debug模式,想要进入msd模式就不行了,太垃圾了吧

网友:
有这么垃圾?

网友D:
飞思卡尔比STM32的好吗?

网友:
好了,是因为 自己电脑杀毒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半天,这货貌似是唯一一个没提供官方固件库的Cortex芯片吧,哪个Pex Driver还在下载中,不知道是不是 ...

到目前为止,fsl官网都还是没有这个片子的固件包,,开发板自带的还是支离破碎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思卡尔比STM32的好吗?

不咋的,,价格也不给力,到现在我还看出来2级流水线的具体表现,编译出来的汇编也看不出来,
据说功耗又低了好多,不过离1ua还是有点距离,不低于1ua的话,就无法超越msp430了;更不要说价格方面肯定也不如它了。
唯一好处就是程序从m0移植到m0+,基本不用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咋的,,价格也不给力,到现在我还看出来2级流水线的具体表现,编译出来的汇编也看不出来,
据说功耗又 ...

STM32F0和飞思卡尔的M0+兼容吗?学STM的好还是飞思卡尔的好?

网友:
学习中,我的板子还没动呢,看来等官方有固件库了再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0和飞思卡尔的M0+兼容吗?学STM的好还是飞思卡尔的好?

不兼容,,还是老老实实用stm8吧,stm32f0的产品不会有人用的,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兼容,,还是老老实实用stm8吧,stm32f0的产品不会有人用的,太贵。

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兼容,,还是老老实实用stm8吧,stm32f0的产品不会有人用的,太贵。

STM8是贴片的,自己DIY的话,怎样焊STM8?是直接打样吗?还是买帖片转直插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是贴片的,自己DIY的话,怎样焊STM8?是直接打样吗?还是买帖片转直插的板? ...

自己焊,找人代焊接,买核心板

网友:
这破烂东西.
其实有库.就是那个PEX.反正两个例子,搞死人.但是像USB之类的.只能IAR下面编译..MDK下面只有一个CDC类的例子.真垃圾.
我要实现HID和MSD复合设备.后来我自己给改了实现了HID.但是看了下MSD太复杂了.最后我只好用MDK提供的USB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焊,找人代焊接,买核心板

听说ST的抗干扰差。

网友(2013-11-16):
你好      我是刚刚使用这个MCU的学生     请问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向您学习

网友(2014-02-26):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其实m0,m0+是真正的市场搅局者,但鉴于freescale做软件的不负责任,毫无统一编程方式和编程风格的 ...

说的太对了,最近在用他的FRDM开发板,给的代码太乱了,感觉就是C语言刚上手的小伙伴写的,
用他的代码做产品真要死人的。

各个例程实现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
貌似最近飞思卡尔的官方库快出来了,好像叫kinetis SDK,很期待啊~

网友(2014-08-23):
M0,M0+现在的市场定位不是很清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