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12V?

楼主(2012-10-10):
请教大家!

网友:
我见识短,没听说过,请楼下的回签

网友:
同楼上,有必要?

网友:
肯定没有,12V电压与TTL电平不兼容,设计集成电路的没有理由做一个怪胎出来。

网友:
听过用12V刷除滴,未听过用12V供电滴

网友:
要定做才行。

网友:
不/管/ 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有/12V的,   不加/还发不出来了 ?

网友:
修改原因,    上面那句不加/也能发的, 当时不能发,  不知道咋么回事

网友: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有12V的.

试试

网友:
CPU这种东西工作电压越高功耗越大,君不见如今电脑中的CPU的核心电压都低到了零点几伏!

网友:
你用cd4000系列的门电路搭个单片机就可以在12v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