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AVR SPI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2-10-10):
最近在做AVR 在SPI通讯方面遇到了问题,主机发送可以,但是从机接收不到,没有中断,所以附上代码及仿真,请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最近刚做过 SPI通讯,   模拟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 本坛都有很多SPI的应用,  找一下吧! 例如 RC500通讯方面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极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极性等

呵呵,小弟没有示波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做过 SPI通讯,   模拟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 本坛都有很多SPI的应用,  找一下吧! 例如 RC500通讯 ...

我用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