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AVR怎样才能以最快运行到main主函数?

楼主(2012-10-10):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 要做低功耗, 但是
GCCAVR编好的程式编译后在int main()  前会有一些非用户的程式在前面, 这些代码占用了唤醒的时间, 我想把它干掉   , 但是查了下GCC里的文档,没找…………, 不知道怎么下手, 怎么做才能使GCC尽快运行到用户的int main ()里去呢 ?

有无办法直接让GCC 跳到我的int main() 里去呢 ?         请教下大家!

楼主:
一会儿沉到都看不见了,  顶上去……。

网友:
那个恐怕是中断向量表吧,据说上电启动后,总是要设置堆栈,然后复制中断向量表,然后才进入main。之前的动作都是很必要的,除非中断向量你用不到,所以没有必要去掉那些代码吧,我敢保证它们只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执行一次而已

网友:
所以,你的这个问题吧,其实挺奇葩的

楼主:
      我的SUT  位没有设置好,     是不是有那么个指令 让编译器不用初使化变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