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寻线小车电路方面,无基础,求支援

楼主(2012-10-10):
各位路过的朋友:
           小弟我今天第一天进入该论坛发帖,进来我准备入手寻线小车,想做电路方面,不知该从哪些方面开始学起。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真诚求支援。谢谢了啊!

网友A:
硬件上:电机驱动,红外传感(当然如果你要用视频那就不用了.)机械结构,
软件上:两件事:1.扫红外状态,2.驱动电机,
先学会前后,左右的控制然后在学习巡线

网友B:
车,,主要就几个部分,1,驱动,2,控制主板,3,附加功能模块。      建议你先做驱动,这个最好上手,L298N ,MC33886,bts7970之类的。然后做控制主板,主板注意要预留一些功能,比如串口,PWM,AD,I2C,SPI等。。然后实验PWM波驱动电机,实现正转,反转,加速减速转。。这些都能完成之后,再开始做扩展模块。

网友:
楼上精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主要就几个部分,1,驱动,2,控制主板,3,附加功能模块。      建议你先做驱动,这个最好上手,L29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电机驱动,红外传感(当然如果你要用视频那就不用了.)机械结构,
软件上:两件事:1.扫红外状态,2.驱动电 ...

网友:
红外,激光可以搞定传感,,,,,学电路,先画板

网友:
同求
跟LZ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