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加点墨水染色之后能导电吗?

楼主(2012-10-10):
酒精加点墨水染色之后能导电吗,在酒精里插入两根导线能导通吗?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我去,这跟AVR有关系吗?莫非是在研究什么传感器?

网友C:
只要有水就能导电。。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刚才试了一下,电压要高,两级靠的比较近,才能看出电流。

网友:
酒精很难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关键是现在手头上没材料,又要马上知道,所以问问有没有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这跟AVR有关系吗?莫非是在研究什么传感器?

是的,想做个温度的。

网友D:
酒精的那个-OH几乎不电离的,没有离子就没法导电,不排除有什么染料能使酒精导电

酒精和Na反应后的溶液不知道是不是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水就能导电。。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刚才试了一下,电压要高,两级靠的比较近,才能看出电流。 ...

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能在两导线之间加墨水染过的酒精能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酒精的那个-OH几乎不电离的,没有离子就没法导电,不排除有什么染料能使酒精导电

酒精和Na反应后的溶液不 ...

如果自己想做个酒精温度计的话细管要很细才能看出液柱高度随温度的变化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想做个酒精温度计的话细管要很细才能看出液柱高度随温度的变化么? ...

其实温度计那个玻璃球做大点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温度计那个玻璃球做大点也是可以的

确定么?网上说的方法是要把细管接上一瓶子,放入沸水中,让酒精溢出,把细管口封起来,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水就能导电。。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刚才试了一下,电压要高,两级靠的比较近,才能看出电流。 ...

纯水是不导电的。

网友B:
用光电检测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F:
純酒精小心導出火災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水是不导电的。

当然不是纯水= =。。。  自然界你都别想找出纯水好不好。。。

网友:
这个想法很危险,建议先准备好灭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电检测应该也可以吧?

什么意思哈,不大明白?我本来是想像温度计刻度那样每隔一段高度弄一对导线的,以此来检测到液柱的高度变化,也想过红外光电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純酒精小心導出火災來呀。

我试的时候没有着火, 因为酒精里还是有点水分的,在里面两级短路还是会有火花,但是没有着火。。。不过这个还是蛮危险的。。。。大家不要去尝试啊= =。。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光电比较靠谱,酒精是很难电离的。话说18B20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想做个温度的。

测个温度费这么大劲,非要费这个劲那就直接买个电接点水银温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水是不导电的。

纯水也是导电的,>18.2MΩ.㎝@25摄氏度而已。

可以对比一下绝缘体的电阻:>10^8欧姆*米,也就是10^10欧姆×cm,和还不算绝缘体。

网友G:
哦,LZ是另一个贴做毕业设计的。
是不是领会错了老师的指导思想,让你出新意,但不可能是搞这么原始的温度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LZ是另一个贴做毕业设计的。
是不是领会错了老师的指导思想,让你出新意,但不可能是搞这么原始的温度 ...

关键是我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了,老师意思就是不能用现成的买得到的,当然能创新更好。

网友H:
这也忒原始了吧,不是创新,好像是倒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也忒原始了吧,不是创新,好像是倒退了

但起码不是现成的呀。不然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了。

网友I:
方法多了,双金属片拉电位器、PN结等等,都比你想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法多了,双金属片拉电位器、PN结等等,都比你想的靠谱。

这个会复杂吗?

网友:
不可能的 酒精电离出来的离子太少了…… 话说 有人说有水就导电这个是错误的理解,导不导电要看有没有载流子,也就是说要看有没有离子电离出来……纯水在25摄氏度下 离子积常数10^-14/mol 载流子比较少而已 但是如果加入强电场的话 水中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就会向相反的电极方向运动,导致的结果就是水中的离子减少,从而打破水的电离平衡,水会继续电离出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来维持这个平衡,于是水中离子浓度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变成恶心循环,同时离子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水温的上升,而水温的上升有促进水的电离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于是水就被电解了……酒精中能够电离出微弱的氢离子 因为ch3ch2-oh中的这个醇羟基不是很稳定……所以酒精可以和钠钾等碱金属反应…但是对于一般的外在电场来说 要想把醇羟基中这个卿大量的拉出来 需要的电场强度太大了 所以你那几伏的电 基本是绝缘的 如果是上千伏估计还能有点效果…你加进去的蓝色墨水 如果是微量的 那么水和酒精就会形成一种 渗透关系 也就是说 水分子在酒精分子的缝隙当中 所以这点导电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另外 墨水也分好多成分 有染料墨和颜料墨之分, 染料墨多事有机分子 所以导电性更差 ,颜料墨多是无机共价化合物 或者络合物之类的 例如普鲁士蓝 这种的东西导电性能也不佳……哎 现在的孩子都太浮躁 太浮躁了 高中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会复杂吗?

比用18B20复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用18B20复杂太多了。

自己制作很有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