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安恒流源电路资料一份

楼主(2012-10-10):
按照下面资料的最后一个设计做了实物,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此分享一下

网友:
经鉴定,很普通的资料,大家不用下了

网友(2016-05-13):
不看下,对不起楼主啊

网友(2016-12-15):
这个资料还是很不错的,谢谢楼主。第三个恒流源电路很有用。

网友A(2018-08-19):
资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9-01-20):
资料可以学习

网友:
uA级别?这个不容易的,器件自身的噪声电流 都可能影响到。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还是很不错的

没什么意义
使用运放实现
但没有说明白,uA级别的恒流源有什么地方要注意,选择运放有哪些参数要关注,恒流源精度和稳定性会受哪些条件影响

网友(2020-10-09):
资料一般

网友:
高压加大电阻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