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控制供电

楼主(2012-10-10):
为了给一个传感器进行间歇脉冲供电。3V供电,150MA的电流,这个传感器的内阻有20多欧姆。开始设想用单片机驱动一个三极管开关,但是三极管导通大概还有几个 十几个欧姆,一分压就不到3V了,直接使用io口又驱动不起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不,后来又想控制一个三伏稳压片的使能端来控制供电,但是输出的波形十分不好,有脉冲尖,而且输出的占空比和控制脉冲的占空比不同。

网友A:
不能把三极管开关换成MOS管吗?MOS管导通电阻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三极管开关换成MOS管吗?MOS管导通电阻很小的。

正解,当时没有想到,今天换成了2301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