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串口接收50002数字,如何接收?

楼主(2012-10-10):
小弟我正在开始学AVR,目前在电脑串口发送端发送5位数,如50002给单片机,但单片机是如何接收的?
我试过进行判断是否大小50000,则灯亮,但发现如何操作,不管是大于还是小于都发现灯亮,小弟为这个问题磨了2天了,找不到答案,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顶,希望各位老师看下

网友:
拆分成两个字节发送不就可以了

楼主:
我高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发送5位数字呢?
如不能接线5位数字呢

网友A:
rs232的数据位最多就是8位,一般就选8位,正好是一个字节。传送任意位数据,传送前拆成8位,接收以后再重组。你说的5位十进制数50002,实际上是一个16位的数据,拆成2个字节,高8位C3和低8位52传送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你的想法发送,然后接下来看看不就知道哪里问题了,把高位直接忽略了,只发送低8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的数据位最多就是8位,一般就选8位,正好是一个字节。传送任意位数据,传送前拆成8位,接收以后再重组 ...

你说的我是想不明白,我想的是5002是数字字符吧,还是10进制数字呢

网友:
进制跟位数没关系吧?5002十进制转成二进制是1001110001010

网友:
要看你发送的数字还是字符串,把发送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跟十进制数还是字符有啥关系呢,接收到以后能重组成传送前的数据就行了,接收到以后你是当字符还是数,就看你的应用了,反正我上一个程序传过来一串数据,里面有当字符看的,有当数字看的,还有每个位都表示一个按键状态的。具体到这个50002,你要按5,0,0,0,2分5个字节传过来也行,反正接收到以后还是可以组成50002,你要按2个字节c3,52来传也行,接收到以后转换成10进制数还是50002。就是有一个效率问题而已。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跟单片机没啥关系。还是马老师说的有道理,学单片机是需要很多其它知识做基础的。

网友:
而且楼主说接收到以后还要跟50000比较大小,那么在楼主这个应用里面就是要当作数来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十进制数还是字符有啥关系呢,接收到以后能重组成传送前的数据就行了,接收到以后你是当字符还是数,就看 ...

谢谢大哥!我基本明白,正在想办法如何去接收,并且想办法去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