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浮点数转字符串的函数(用于给单片机1602显示)

楼主(2012-10-10):
自己写的,我也是刚学习程序,还是一个菜鸟,故把自己写的程序发出来,欢迎各位大侠指出哪里写的不好的

程序如下:

/**********************************************************
*函数名:  void float32_to_str(float Num, UINT8 n, UINT8 u8Char[])
*功能:    把一个单精度浮点数转化为字符串
*入口参数:float Num, UINT8 n, UINT8 u8Char[]
*返回参数:无
*说明:    Num:预转化的数据;u8Char[]:用于储存转化后的字符串
*               n: 精确到小数点多少位
***********************************************************/
void float32_to_str(float Num, UINT8 n, UINT8 u8Char[])
{
        UINT8  u8_digit        = 0;                                                     //数据的位数
        UINT8  i                  = 0;
        UINT32 int32_temp  = 0;
        float  f32_temp        = 0.0;

        f32_temp = Num < 0 ? (-Num) : (Num);                         //取出NUM的绝对值存于f32_temp中

        for (i=0; i<n; i++)                                         //将要显示的内容化为整数
        {
                f32_temp *= 10.0;                                         //将浮点数扩大10的n次方倍
        }

        int32_temp = (UINT32)f32_temp;                                 //将扩大后的浮点数转成长整型存于int32_temp中

        printf_char(1, 10, int32_temp + '0');

        /*把浮点数从低位开始转化为字符串*/
        i = 0;
        u8_digit = 0;
        do{
                if ((n != 0) && (i == n))                          //存入小数点
                {
                        u8Char = '.';
                }
                else
                {
                        u8Char = '0' + int32_temp % 10;         //从最低位储存
                        int32_temp = int32_temp / 10;
                }

                u8_digit++;                                  //计算数据位数即字符串的长度
                i++;
        }while (int32_temp != 0);

        /*对绝对值小于1的数进行补零*/
        if ((Num > -1.0) && (Num < 1.0))
        {
                for (i=0; i<(n-u8_digit); i++)
                {
                        u8Char[u8_digit + i] = '0';
                }

                u8Char[u8_digit + i] = '.';                          //补零和小数点(0.)
                u8Char[u8_digit + i + 1] = '0';

                u8_digit += 2 + n - u8_digit;
        }

        /*加上符号位*/
        if(Num < 0)
        {
                u8Char[u8_digit] = '-';                                  //在字符串末尾加上负号标志
                u8_digit++;                                  //字符串长度加1
        }

        /*把u8Char中的字符串高低位对调*/
        for (i=0; i < (u8_digit / 2); i++)
        {
                UINT8 u8_temp;                                  //中介
                u8_temp = u8Char;
                u8Char = u8Char[u8_digit - i - 1];
                u8Char[u8_digit - i - 1] = u8_temp;
        }

        u8Char[u8_digit] = '\0';                                    //字符串结尾补充一个'\0'
}

*注:程序中的 UINT8    为 unsigned char 类型
              UINT32  为 unsigned long 类型

网友A:
我以前试图写,直到听说有个函数叫s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图写,直到听说有个函数叫sprintf().....

哦,这么神奇,在kiel里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神奇,在kiel里可以用吗?

标准C库函数..#include "stdio.h"即可

编辑:少了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神奇,在kiel里可以用吗?

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那我不白花这么多时间写了

网友C:
你的程序应该比那个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应该比那个小点

呵呵,谢谢

网友D:
假如输入的float整数部分已经超过了液晶显示长度怎么办?

我觉得倒不如控制它显示几个有效数字比较合适,能完整显示的话就直接显示,不能显示完的话就用科学记数法显示。
例如12345600000000000000.0,明显1602一行不能完整显示,那就显示成1.23456 E19.
假如是123456.0,那就直接显示成123456.
嘛,float类型的话也就只有7位有效数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对于1.234567,假如你要显示5位小数,那你的输出是1.23456,但是正确来说应该是1.23457
这个需要考虑四舍五入。

网友E:
先取整数,小数就看有多少位,乘100、1000等转成整数,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取整数,小数就看有多少位,乘100、1000等转成整数,再显示

哇,这乃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非常感谢您的提醒,真是一语惊喜梦中人啊,这样就能精确到小数点后更多的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输入的float整数部分已经超过了液晶显示长度怎么办? 我觉得倒不如控制它显示几个有效数字比较合适,能 ...

这些都是我没考虑到的,感谢您的提醒,我会改进的

网友F(2013-08-02):
printf_char 函数做啥用!???在Keil 下无法编译!?

楼主(2013-09-03):
引用 网友F:
printf_char 函数做啥用!???在Keil 下无法编译!?

这句调试的时候弄上去的,忘记删掉了,直接删掉得了,建议用sprintf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