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继电器自整定方法来确定pid参数

楼主(2012-10-11):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假设采用继电器自整定方法来确定控制器的参数
如图:
已知条件:振荡周期Tu = 11 min;振幅 a = 0.6,继电器的幅度 2
得:振荡周期Tu = 11 min;振幅 a = 0.6。因而对应的临界控制增益ku
由于是温度控制,因此选择PID调节器,则由Ziegler-Nichols闭环整定法得到调节器参数为:如下图

可这个继电器幅度到底是怎么来的,或者怎么算的,怎么所有书里都含糊其词。作者们也只是不懂装懂吗?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不是叫继电自整定吗,啥时候叫继电器了?

我的理解是继电反馈整定阶段的输出赋值/2

网友(2014-09-15):
我理解是5

网友(2015-01-27):
mark,继电器幅度,忘高手解答

网友(2015-11-17):
我最近也看了很多,其实这的继电器并不是咱们真正使用的继电器,是虚拟的,可以设置任何输出值的虚拟继电器。
假设要用的是增量或者位置控制 用PWM 的,那么就好理解了,U0 是让系统稳定的 一个占空比,例如40% 然后 上下波动 20% 也就是20%和60%。然后在PID程序里利用控制占空比% 来控制的话,在上面的公式里用d=20计算。
如果是真正的继电器,那么输出只能是100%和0% ,这样可以在信号大于设定值输出0% 小于设定值输出100% 这个时候可能发现  最后继电器的占空比一般不会是100%和0%各占一半,这个时候可以取平均值,d=50计算;
一般这样整定完的参数都需要再做一些调整才能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