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处于开发中,请问大家是如何测试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2012-10-11):
产品开发当中,系统各部件的稳定性测试,大家是如何去测试,基于一个什么原理?
特别是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 这一块。还有测试工具及手段。

宝贵的莫元全贡献出来了
以后 要努力赚钱

网友A:
严格的环境实验

网友B:
软件工程了。
产品不一样,测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的环境实验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在同一环境下,如何利用一些测试手段 工具,体现在当前环境下的稳定性。

在不同的环境下,测试的方法是否应该相同。如果要量身定做测试工具,此类工具是要比开发的产品更为严格么?

比如  数据采集的稳定性: 要求将采集的数据 在PC上直观的显示出来。但是数据采集的速度要大于 系统直接将数据上传到PC上(串口)。

   情况1:看到有些工程师直接将一个周期内的数据存储在处理器的RAM内,然后利用调试工具导出,再拷入PC。然后再多次重复上述动作,获得多个 不连续的周期数据。以此作为判断稳定性的依据。这样也合理么?

  如果系统是连续工作的,必须首先获得连续的周期数据作为判断依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工程了。
产品不一样,测试不一样。

主要想了解 硬件模块 及整机系统的 测试

特别是数据采集 及传输方面。

测试的原理,如何根据原理自行制作 测试手段及工具的一种本领。

网友:
正规一点呢 就上测试备或者ICT等,产品设计的时候预留测试点,测试夹具有专门的公司在做,定做就可以,测试夹具一般使用探针和板子的测试点连接,这样可以提高测试速度,根据你的产品应用范围做相应的测试,比如常温和高低温测试等,以前在摩托罗拉的时候产品就是这么测试的

网友:
测试系统也挺复杂的,自动测试设备需要搭配上位机测试软件以及一些具备GPIB或者USB接口的仪器仪表用来进行测试和采集数据,如果自己开发需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网友C:
UT IT SIT ST RT   一步一步 来
有些人说不用这么麻烦 也挺好 呵呵
其实 设计好才是关键 后天测试不是根本  测试多,99% 比98%的好 一般是看不出来 但数据可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 IT SIT ST RT   一步一步 来
有些人说不用这么麻烦 也挺好 呵呵
其实 设计好才是关键 后天测试不是根本  ...

数据是可以说话

问题是怎么拿出这些数据来说话?什么样的数据能说话,什么样的不能说话。

网友:
没事的时候就拿新产品玩

网友:
玩多了自然会发现问题

网友: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从设计上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测试只能是一种弥补性的检查方法.

网友:
我做过高温和底温下环境测试,可以发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