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接单啊?单片机的应用(已做好)想转为CPLD做再弄一遍

楼主(2012-10-11):
本人有一个stc89c52做的一个应用(已做好了)想转为CPLD做再重新弄一遍,请问谁能接啊? 请短信我吧。

单片机主要是判断传感器或限位开关的信号,然后控制3个继电器的通断,还有就是通过IO口发脉冲,这两样功能。
其中,用了两个外部中断,一个定时。

C代码如附件

网友:
CPLD代替51?51的应用很简单么?不然估计得上一个高端些的FPGA

网友:
列出具体要求.CPLD和处理器的应用还是有区别的,CPLD是纯硬件,如果是逻辑控制,CPLD可以,如果涉及大量运算,则CPLD没有办法完成.

楼主:
我的要求很简单的,我的单片机c程序只用了7个if,2个中断,2个定时。
外围硬件是三个继电器,和一个转接口。

网友:
你不详细说,谁知道啊!

楼主:
看一楼,补充了

网友:
你应该说你单片机做的啥功能。 外围都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我可以接,我QQ2469022576,加我,谈谈

网友:
什么要求?我做过CPLD,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