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FPGA公司京微雅格横空出世

楼主(2012-10-11):
京微雅格(CME)是除美国外世界上唯一自主研发成功FPGA产品的公司
     公司首创研发并已开始产业化的集FPGA/CPU/RAM/ASIC/Flash为一体的具有“可定制可重构可编程”特点的多功能高性能低成本可配置应用平台(CAP)在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代表着得益于先进半导体工艺制程技术的集成电路行业发展趋势。
      以前公司一直是CME的客户,前面的几代产品不提也罢,性能实在不怎样。但到了CME-M5这一代,可以说得上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primace开发环境长足的改进,FPGA速度已达200MHz,相当于spartan3A和cycloneIII左右的性能,而且内置高性能的8051硬核+128KB SRAM + 512KB FLASH +AES加密模块 + DSP + 32个5Kbit EMB等,就是一个SOC。据闻是4~8个美金的价格。

至于Cswitch FPGA,是以互联网结构搭建的FPGA,号称2GHz的内核频率,紧赶stratixV和Virtex6, 不知是否属实,听说芯片做好了,软件没有完善。

有份不太完整的数据手册

,大虾们拍砖。我这边还剩几块CME-M5 FPGA的样片,愿与有缘人分享,联系QQ:1537692497。

续...

对了,现在primace软件可以免费下载试用了(以前似乎要收钱),好东西是要共享的。

=================================================================================

一个原厂工程师传过来的下载方法:

1. 下载Primace 4.0:

  ftp下载步骤:

2. 安装Primace 4.0:

  安装步骤:
     1) 进入解压目录(P400_release),双击primace4.0.exe,安装Primace,以及USB JTAG驱动;
     2)双击agdi_installation.exe,安装AGDI驱动;
     3) 安装完毕,导入license(需申请Incentia License key):打开Primace,选择Tools-》Options,选择
        EDA Tools ->Incentia License,输入获取的license key到此处;
     4) 安装完毕。

3. 试用Primace 4.0:
     安装包提供两个设计例子,供用户试用:
     打开Primace,点击“open project” 按钮,选择Primace安装目录下“\capital_micro\primace4.0\examples”,该目录下共有两个例子。

4. Primace 4.0 License 申请方法:

       1) 提供以下用户信息:

1.公司名称(或学校):
2.公司网址:
3.部门:
4.联系人姓名:
5.联系人邮箱:
6.计算机网卡MAC地址:
7.primace版本:        4.0
----------------------------------------------------------------------

     2)用户以上填好的信息复制到邮件内容里,并发送到 License@capital-micro.com,以获取license key,我们将会尽快为你发送License。

4. 安装注意事项:

  1)  安装路径不能包含中文字符或者空格,错误的安装例如:
    例1:c:/中文/capital_micro/
    例2:c:/install folder/capital_micro/
  2)  MAC 地址获取方法:
   (1)如果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以上(win2000、NT、Winxp、Vista),在桌面上点击任务栏上的"开始"菜单,选择"运行";
   (2)单击“运行”后,弹出“运行”对话框,在下拉列表框中输入“cmd”命令后,打开cmd窗口;
   (3)出现“命令提示符”这一黑色对话框,在里面输入“ipconfig -all”命令,敲击键盘上“Enter”键;
   (4)出现网络配置信息,在“本地连接”下方有“Physical Address”,在它后面对应的一串12位的地址即为自己机器的MAC地址。

=================================================================================

续...

认为如果做小型系统MCU+FPGA+SARM+FLASH,这种结构是有一定成本和方案优势,所以CME有可能是要做差异化。

好东西继续分享,但感觉CME的primace软件人性化做得还是可以的,有点抄quartusII的嫌疑。传点图上来

IP库里面暂时都是硬核模块,如BRAM,8051,DSP乘法器等,软IP很少, 不能不说是个弊病, 据说年底会有SDRAM、FLASH等
的控制器IP加上

200MHz 增强型8051硬核+128KB的内存空间(最大可访问8MB)也算是一个亮点,单周期指令,速度很快用keil开发,也感觉比NIOSII、MicroBlaze更为易用,
软核编译太浪费时间。

用verilog例化一下即可以使用

对了CME 可以用无源晶振作为振荡器,很有意思。输出到PLL的输入端就可以进行锁相倍频,

了解这么点, 回头再续。

楼主:
  官方的开发板,以前拿到手的时候叫CME3000,后面开始改名叫CME-M5, 其它是同一个东西,献上图片,原理图及datasheet.

原理图:
datasheet: 旧版本,叫CME3000

网友:
留个脚印,不发表意见。

网友:
怎么没看到推广?

网友:
但愿可以好下去

网友:
国产的,顶一下,保留意见

网友:
保留意见

网友:
我已经QQ加你了,我有兴趣研究下。
有问题没什么,只要持续下去,相信会有成绩的。

网友:
真国产的话,就支持一下

网友:
联系了代理,下周可以拿到评估版,玩玩。

网友:
主要是价格几何? 是否面向小客户?

网友:
一定要顶啊!

网友:
如果是4~8USD的话,估计还是很难对现在的市场格局有什么影响

网友:
至于说技术方面的问题就保留了,个人对于中国的IC产业没太多信心

网友A:
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哪怕是抄的。有积累就有发展,这么大的国家必须有!!!

网友:
关注  关键是价格咋样。

网友:
关注下,看看以后发展如何,会不会是个神话

网友:
jtag线兼容altera的usb-blaster吗

网友:
关注一下,看到国产的有点小激动

网友:
支持有更多的国产好东西。。。

网友:
国产的,要支持。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强烈支持国产!软件看起来很舒服!但是没见怎么推广是真的!

网友:
支持国产!希望以后可以用上。

网友:
这软件有中文吗   怎么看截图是英文的   难道现在国产的软件也都是英文的了??

网友:
国产的干嘛不用中文?靠。。。

没有渠道弄到片子 和 blaster呢?

网友:
以前也有耳闻,只是没有见周围的人用过,持续关注。

网友:
不错,如果是国产,顶一个,下面是从它的网站介绍摘抄过来的
============================================================================
 京微雅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可配置应用(CAPoC, Configurable
Application Platform on Chip)技术的首创者和领导者,致力于为系统制造商提供高集成度、高灵活性、高性价比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可重构微处理器及相关软件设计工具。

  凭借自主研发的现场可编程(FP,Field Programmable)和掩膜可编程
(MP,Mask Programmable) 以及嵌入式微处理器、控制器和数模接口逻辑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京微雅格创新的CAP系列芯片不仅帮助客户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提高产品设计灵活度和加强产品性能差异性,而且通过摊薄高额流片费用降低了客户进入市场的成本。京微雅格提供的可配置通用设计平台,配合高效的EDA软件及可重复配置的IP模块,可被广泛运用于CAP芯片设计,以全面增强系统供应商的竞争力。

  公司提供基于CAP技术的芯片、解决方案设计服务,相关EDA软件产品以及技术支持服务。公司以CAP为核心产品,该可配置应用平台能够在设计灵活性、低成本、更小的系统体积以及更快的研制周期方面给应用设计者、系统集成者以及最终产品带来巨大附加价值。

  京微雅格植根中国,面向世界,以推动“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的核心器件、通用芯片与基础软件发展为己任,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技术精英团队,立志为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架桥铺路,做出卓越贡献。

网友B:
C8051硬核可否在SDRAM中运行?什么时候会有DDR2的IP?

俺就关心这两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8051硬核可否在SDRAM中运行?什么时候会有DDR2的IP?

俺就关心这两项。

现在使用的8051已经有128KB的SRAM运行空间了,200MHz的8位机没必要外扩SDRAM,FPGA才用。
增强型的8051最大可访问8MB,已经调试过确认,可以把FLASH, SRAM挂在外部EMIF总线。DDR 好像不支持。

网友:
但愿是自主产权,能够脚踏实地

网友:
支持国产,纯顶一下!

网友:
我有个前同事今年跳槽去了京微雅格。有什么需要问原厂工程师的,我可以帮着问他。

网友:
支持国产,继续关注

网友:
1 价格
2 开发工具
3 小批量货源
4 基本品质问题

NND,要像现在的STM32或者AVR或者。。A家或者X家的CPLD/FPGA那样 工具/货源随处可见那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要顶一下!!!

网友:
正持续关注这家公司呢。原来叫雅格罗技什么的来着,海归做的企业,之前在硅谷来着,后来把总部搬到国内的。Cswith是收购来的。产品应该还可以吧,自己没玩过,不过特权同学吴厚航在博客中介绍过他自己的使用体验,他还曾打算做个开发板来着,后来可能是由于换了工作,开发板的事就没有消息了。

网友:
一直关注,就是不好买样

网友:
比那龙芯 汉芯强多了

网友:
前面的路还有很长,但我们都坚信国产也可以有

网友:
国产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根1C6应该是一个规模的片子,,4~8刀的价格应该还可以吧。。。至少公司采购的1C6还80多RMB呢(可能有黑幕。。。)

网友C:
京微雅格(CME)是除美国外世界上唯一自主研发成功FPGA产品的公司
學一下 STC 那才是天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开发板,以前拿到手的时候叫CME3000,后面开始改名叫CME-M5, 其它是同一个东西,献上图片,原理 ...

全力支持,楼主给咱们大伙弄点样片

网友:
支持,希望推广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开发板,以前拿到手的时候叫CME3000,后面开始改名叫CME-M5, 其它是同一个东西,献上图片,原理 ...

支持国产,这个价格如何?

网友:
设计和工艺实施哪个是在钟国大路完成的?

网友:
能申请样片.吗

网友:
1 价格
2 开发工具
3 小批量货源
4 基本品质问题

学STC的销售,不要学麻风一样的广告............然后51和FPGA一起学

网友:
可以联络一下原厂的技术支持。上一个帖子我提到,有邮箱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这个不错啊
货源好一点的话很多项目都可以用这个片子做

网友:
关键看推广

网友:
XILINX LX9-144 到手40不到,含税。LUT数目是差不多,CM5是4输入,LX9是6输入。期待后续价格

网友:
全力支持,开发工具是什么?

网友:
道义上支持一下国货,虽然产品上还不敢用。目前FPGA市场上主要是A和X的竞争,连老三L都被远远抛在后面。

网友D:
有评估板测试下就好了,得稳定点才敢用在产品上

网友:
绝对要顶一下,我们国家太需要这个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评估板测试下就好了,得稳定点才敢用在产品上

我这边以公司名义申请了一块评估板,你也可以去找原厂申请样片或板子, 有个邮箱yhli@capital-micro.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哪怕是抄的。有积累就有发展,这么大的国家必须有!!! ...

这话有道理啊,必须有自己的I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话有道理啊,必须有自己的IC啊

必须支持的,我已发邮件申请样片了

网友:
关注一下,希望有一天用上国产的FPGA

网友:
FPGA投入太大了吧………………

顶一个

网友:
  谁做个 demo 或者核心板,大家组团玩玩?

网友F:
支持国产, 希望有大牛弄个便宜的开发板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国产, 希望有大牛弄个便宜的开发板出来学习一下。

大伙有人愿意做PCB板不,我可以想办法搞些样片。

网友:
当然给力 有Z.F.支持

网友:
支持国产!才有出路!

网友:
如果够稳定,有价格优势,市场也不会太小。

网友:
是 国产的要支持的

网友(2012-11-26):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开发板,以前拿到手的时候叫CME3000,后面开始改名叫CME-M5, 其它是同一个东西,献上图片,原理 ...

我手上有一块,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也算一个好的开始。

网友:
早有耳闻,没有用过!

网友(2013-04-29):
希望越做越强吧

网友G:
咋整开发板,哪里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咋整开发板,哪里有售

可以直接联系京微雅格,我去过他们公司,他们现在的产品还是主要已驱动液晶屏为主。几乎所有的demo都是驱动液晶

网友:
wajlh

.
QQ查看详细资料

主题

好友
积分

论坛元老

Rank: 8Rank: 8
莫元5118 .发消息
.
10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咋整开发板,哪里有售

可以直接联系京微雅格,我去过他们公司,他们现在的产品还是主要已驱动液晶屏为主。几乎所有的demo都是驱动液晶
多谢,离我很近的

网友:
有空时试试。。

网友:
"横空出世"

I usually avoid anything from a company that 横空出世 - you just don't know if they have staying power.

网友:
关注与支持!期待会更好!支持国产

网友:
支持国产,要是价格和稳定性都不是问题,那倒是该好好用用~

网友:
不好意思,没听说过。支持一下!

网友:
正是好东西啊,工作电流只有2ma。新方向。

网友:
说的 再好也不会用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C:
京微雅格(CME)是除美国外世界上唯一自主研发成功FPGA产品的公司
學一下 STC 那才是天才 ...

希望不要做的像STC那样,
看来京微雅格做的还是可以的,如果有信心,应当加强推广力度.特别是高校那边的配套教材要跟上

网友:
支持国产,不会用,纯支持

网友H(2017-11-22):
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自主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自主芯片

网上找到了这么一篇文章“从京微雅格“倒闭”看国家经费的走向”,这次你真的是挖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网上找到了这么一篇文章“从京微雅格“倒闭”看国家经费的走向”,这次你真的是挖坟了。 ...

现在国产流行的是AGM(遨格芯微)、安路科技,价格不错~ ,多数在1X元以内, 例如:

厂家型号:AG1KQ48 【 QFN48,惊爆价:含税17%的价格6.X 元 】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45073.html

厂家型号:AG576SL100 ,高兼容对标 ALTERA EPM570T100C5N/EPM570T100I5N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45052.html

厂家型号:AG256SL100,高兼容对标 ALTERA EP4CE10F17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45053.html

厂家型号:AG10KL144,高兼容对标 ALTERA EP3C10E144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45070.html

厂家型号:AG576SL144,高兼容对标 ALTERA EPM570T144C5N/EPM570T144I5N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45054.html

AGM的官网,可了解细节: 官网:www.alta-gate.com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产流行的是AGM(遨格芯微)、安路科技,价格不错~ ,多数在1X元以内, 例如:

厂家型号:AG1KQ48 【 Q ...

有多兼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产流行的是AGM(遨格芯微)、安路科技,价格不错~ ,多数在1X元以内, 例如:

厂家型号:AG1KQ48 【 Q ...

带MCU的型号怎么样?

网友J:
硬件上,Pin2Pin2
软件上,可以先用altera、 xilinx 的IDE生成目标文件,然后用国产官方提供的一个软件进行目标代码转换、烧录后,即可运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硬件上,Pin2Pin2
软件上,可以先用altera、 xilinx 的IDE生成目标文件,然后用国产官方提供的一个软件进 ...

烧录工具兼容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带MCU的型号怎么样?

带MCU 也有,具体可参考下表: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烧录工具兼容不?

一样的,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样的,可用!

可否晒一下 兼容 xilinx 家 fpga的 国内供应商 和型号。

若不方便 可以私信。

网友M:
我就想知道,这家公司倒闭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就想知道,这家公司倒闭没有

倒闭了~~~~~~~~~~~

网友:
这不就对了吗!

网友:
想推广好,一定要在淘宝上卖开发板。配教程,从点亮LED灯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产流行的是AGM(遨格芯微)、安路科技,价格不错~ ,多数在1X元以内, 例如:

厂家型号:AG1KQ48 【 Q ...

看了下你介绍的几个型号,网站上好像没有开发工具,个人是不是就玩不转了

网友:
凡是带G的企业,除了浪费百姓的血汗,不会有成绩,AI_GUO者们就不要指望他们了

网友(2018-03-16):
引用 网友J:
带MCU 也有,具体可参考下表:

购买渠道就只有JLC么?

网友:
再难也总得有人做,支持一下国产

网友:
支持国产,先顶一下

网友:
貌似倒闭了

网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611588    是非多啊

网友:
又开始考古了...

网友:
这公司不是已经倒闭了吗

网友(2018-04-22):
真倒闭了吗?

网友:
怎么情况,有了解的么

网友:
又要挖坟了。
难道是中兴事件引起的?

网友:
这坟挖的,不过前两天还在LCSC看到有卖Anlogic(安路科技),看上去像是国产仿Xilinx

网友:
倒闭了,换了个名字,现在叫京微齐力,好戏是CECT接手了

网友:
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啊

网友:
顺着这一波是不是又能圈一波钱了

网友:
希望他们做好一两款产品~~~稳定优质价廉~~~~杀出血路

网友:
其实就是国外的芯片倾销,导致国内做芯片的没利润空间。价格不如人家,质量不如人家,国产芯片怎么活?
这次是特朗普干了件好事。

网友:
不管有多难,总归是要有自己的fpga的。

网友:
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
关注稳定性+1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呢?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很想搞来试试,支持国产

网友:
国产的,顶一下

网友(2018-08-18):
引用 网友J:
硬件上,Pin2Pin2
软件上,可以先用altera、 xilinx 的IDE生成目标文件,然后用国产官方提供的一个软件进 ...

官网上没有软件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