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协议,求助

楼主(2012-10-11):
通信协议的格式0X0D 0X0A两字节开头,又以0X0D 0X0A两字节结尾,实际就是回车换行两个符号。中间是有效的数据,无效验,用串口做通信方式,中断怎么写才稳定,附上我的串口程序:
void UART1_ROUTINE()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1data;
        if(RI)
        {
                RI=0;
                r1data=SBUF;
                RXD1[RXD1_i]=r1data;

                if(r1data==0x0a&&RXD1[RXD1_i-1]==0x0d)
                {
                        if(RXD1_STA==1)
                        {
                                RXD1_STA=2;
                                CHECK_RE1();
                                }
                        else
                        {
                                RXD1_STA=1;
                                RXD1_i=1;
                                RXD1[0]=0x0D;
                                RXD1[1]=0x0A;
                        }
                }
                RXD1_i++;
                if(RXD1_i>49)
                {RXD1_i=0;}
        }
        if(TI)
        {TI=0;}
}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某次发送有头无尾或者有尾无头,那就全乱了。

网友A:
状态机模式,另外,为何要搞成这么复杂,头尾不一样,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状态机模式,另外,为何要搞成这么复杂,头尾不一样,好弄啊

能说说什么是状态机模式吗?我的单片机是接受别的模块发过来的数据,我没办法修改协议!

楼主:
//                if(r1data==0x0a&&RXD1[RXD1_i-1]==0x0d)
//                {
//                        switch(RXD1_STA)
//                        {
//                                case 0:
//                                {
//                                        RXD1_STA=1;
//                                        RXD1[0]=0x0d;
//                                        RXD1[1]=0x0a;
//                                        RXD1_i=1;
//                                }
//                                break;
//
//                                case 1:
//                                {RXD1_STA=2;}
//                                break;
//
//                                default:
//                                {RXD1_STA=2;}
//                                break;
//                        }
//                        if(RXD1_STA==2)
//                        {CHECK_RE1();}
//
//
//                }

这个是我前面调试的程序,状态机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与状态机感觉没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