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ILI9325驱动控制器屏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TFT-ILI9325驱动控制器屏的问题
现在就是图片显示效果有问题,感觉显示效果应该没这么差吧
想了半天,没找到问题所在
所以上来求求高人,知道的解答下
图片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void TFT_Init(void)
{
        TFT_RSTBit = 0;
        _delay_ms(5);
        TFT_RSTBit = 1;
        _delay_ms(5);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_delay_ms(10);
        TFT_CSBit = 0;
        TFT_Config(0x0000,0x0001);
        TFT_Config(0x0001,0x0100);
        TFT_Config(0x0002,0x0700);        //区别处0x0200
        TFT_Config(0x0003,0x1030);
        TFT_Config(0x0004,0x0000);
        TFT_Config(0x0008,0x0207);
        TFT_Config(0x0009,0x0000);
        TFT_Config(0x000A,0x0000);
        TFT_Config(0x000C,0x0000);
        TFT_Config(0x000D,0x0000);
        TFT_Config(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TFT_Config(0x0010,0x0000);
        TFT_Config(0x0011,0x0007);
        TFT_Config(0x0012,0x0000);
        TFT_Config(0x0013,0x0000);
        TFT_Config(0x0007,0x0001);        //
        _delay_ms(200);
        //vgh
        TFT_Config(0x0010,0x1590);        //区别去0x1690
        TFT_Config(0x0011,0x0227);
        _delay_ms(50);
        //vregiout
        TFT_Config(0x0012,0x009C);        //区别处0x000D
        _delay_ms(50);
        //vom amplitude
        TFT_Config(0x0013,0x1900);        //区别处0x1200
        _delay_ms(50);
        //vom H
        TFT_Config(0x0029,0x0018);
        TFT_Config(0x002B,0x000D);
        _delay_ms(50);
        TFT_Config(0x0020,0x0000);        //区别处
        TFT_Config(0x0021,0x0000);        //区别处
        _delay_ms(50);
        //gamma
        TFT_Config(0x0030,0x0007);        //区别处0x0000
        TFT_Config(0x0031,0x0707);        //区别处0x0404
        TFT_Config(0x0032,0x0006);        //区别处0x0003
        TFT_Config(0x0035,0x0704);        //区别处0x0405
        TFT_Config(0x0036,0x1F04);        //区别处0x0808
        TFT_Config(0x0037,0x0004);        //区别处0x0407
        TFT_Config(0x0038,0x0000);        //区别处0x0303
        TFT_Config(0x0039,0x0706);
        TFT_Config(0x003C,0x0701);        //区别处0x0504
        TFT_Config(0x003D,0x000F);        //区别处0x0808
        _delay_ms(50);
        //ram
        TFT_Config(0x0050,0x0000);
        TFT_Config(0x0051,0x00EF);        //区别处0x00EF
        TFT_Config(0x0052,0x0000);
        TFT_Config(0x0053,0x013F);
        TFT_Config(0x0060,0xA700);
        TFT_Config(0x0061,0x0001);
        TFT_Config(0x006A,0x0000);
        //
        TFT_Config(0x0080,0x0000);
        TFT_Config(0x0081,0x0000);
        TFT_Config(0x0082,0x0000);
        TFT_Config(0x0083,0x0000);
        TFT_Config(0x0084,0x0000);
        TFT_Config(0x0085,0x0000);
        //
        TFT_Config(0x0090,0x0010);
        TFT_Config(0x0092,0x0000);        //区别处0x0000
        TFT_Config(0x0093,0x0003);        //与其它控制器兼容
        TFT_Config(0x0095,0x0110);        //与其它控制器兼容
        TFT_Config(0x0097,0x0000);        //与其它控制器兼容
        TFT_Config(0x0098,0x0000);        //与其它控制器兼容
        TFT_Config(0x0007,0x0133);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TFT_CSBit = 1;
}

我用的是AVR128,上面是TFT的初始化部分
希望高手看看是不是那块初始化的问题啊
。。。。。。

网友A(2014-10-24):
有这屏的资料没咋玩过,你这明显的显示有问题。硬件软件都有可能,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我今天看到了就发你我有的资料。而且试验过是可以的。主控是STC90C516RD+晶振12M或者更快的2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屏的资料没咋玩过,你这明显的显示有问题。硬件软件都有可能,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我今天看到了就发你 ...

感谢兄弟啊,不过都好久的事情了
现在也忘记当时有没有搞好了,不过还是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