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 与cpld 之间的连接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1):
本人想把现有的fpga 与cpld两块开发板用导线连接起来,距离大约500mm,异步串口速度慢,不知用spi是否可行,还有其他方法吗?请指教。

网友:
可以吧,我试过普通排线300mm左右,FPGA与FPGA之间。SPI时钟10MHz

楼主:
那我试试吧,谢谢!!

网友:
差分驱动保险些

楼主:
如何实现差分驱动???

网友:
将io设置为lvds试试看

网友:
20MHz都没问题!

楼主:
如果一个fpga要和20个cpld连接,用差分传输是否可行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用cpld产生读写时序读写ads7844,进行模数转换,现在读ads7844并通过串口输出数据没有问题,下一步要通过fpga连接22个这样的cpld,并且为两个板且有一定距离,请大家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