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闭环与开环控制

楼主(2012-10-11):
现在有一个新项目,能高速和低速都很平静的运转。见过国外样机,电路上是用桥式驱动ST6205,从电路上看是闭环控制,电流AD采样。很前做的都是开环。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方案,用STM32能不能达到要求,望讨论。

网友(2014-12-03):
电流闭环还是带编码器的位置闭环呢

楼主:
如果做闭环那就是电流闭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做闭环那就是电流闭环.

STM32 性能完全满足要求,可以做全数字式的电流闭环。STM32F103有2路AD并行采样,TIM1高级定时器可以做SPWM,加上PI算法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