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同一板子ATMega8L可以烧写,ATMega8A却不行

楼主(2012-10-11):
用USBISP下载线,目标板usb5v供电,ATMega8L可以正常写入与读出,8A却不行,连芯片ID与熔丝位都无法读出,这是什么原因?
目标板是外部晶振。

网友:
把下载器调到低速模式试一下,新的芯片是用的内部的1M振荡器,下载器速度快了就不行了。

楼主:
呃,我的下载线没有低速模式

网友:
低速模式的哥们说的对  我们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没用的,不要试了,我折腾了好长时间也没用,ATMEGA16L可以,A的就不行。估计是端口驱动能力的问题,不去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不要试了,我折腾了好长时间也没用,ATMEGA16L可以,A的就不行。估计是端口驱动能力的问题,不去折 ...

8L的不太容易买到啊。

网友:
现在AT的新片基本都有这个问题,用低速写就行啦,用强制低速,USBASP线上面都有三个跳线,一个供电,一个烧写,一个强制低速

网友B:
你试了几片8A,几片8L?  试了多片都是同样的情况那才能说是普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了几片8A,几片8L?  试了多片都是同样的情况那才能说是普遍现象。

几十片8L都没问题,试了四片8A,都不行。

网友:
上原理图。

楼主:
就最小系统图,除了8M晶振,两只22P电容,GND与VCC,其它都没接,复位电容都没接。
可能是上面几位兄弟讲的速度的原因,打算再做只下载线试试,现在这只没办法调整速度。

网友:
自己做的下载线?    那是程序问题,好像有的是不支持ATmega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