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ips汇编中的.set at问题?

楼主(2012-10-11):
请问下,我这样子使用
.set  noat
add    $1,$0,$0
.set at

然后编译器
warning:Treid to set unrecognized symbol:$1
但是我我在,mips的头中已经定义了
#define at   $1  // temporary generally used by assembler
并且我在使用.set at是无效的,因为我要使用汇编的合成指令需要使用at所以需要打开at,但是在异常中又需要关闭at避免出错
我在后面需要使用类似这样子的合成指令
sw   t0,exeram_length
必须打开at
  这是一些介绍。
这是E文的
各位大侠,求帮忙呀~

楼主:
坛子都没有人了嘛

网友A:
搞mips的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mips的少吧

PIC32不就是mips核的么,肿么在PIC区都没人鸟

网友(2017-02-20):
楼主贴的图片都说的很到位,也理解的很清楚,但是那个#define有点冲突了
mips编译器能识别伪指令.set at,但是不能识别你define后的.set $1,所以报warning(由于伪指令只是通知编译器做一些设置,其本身并不作为代码编译,所以只是warning非EEROR)
你试着在使用.set at之前undef at,之后再define回去看能否解决掉这个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