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11):
第一次接触430,拿起LAUNCHPAD开始做...
IAR5.50.2
就很简单一LED灯程序试试,编译没问题,结果Debug and Downloading出现问题

Thu Oct 11, 2012 15:42:21: Could not find MSP-FET430UIF on specified COM port
Thu Oct 11, 2012 15:42:22: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
Thu Oct 11, 2012 15:42:22: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 (#M2)   Session aborted!
Thu Oct 11, 2012 15:42:22: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Msp430\Projecr\Debug\Exe\111.d43
这是怎么回事.....
已经选择器件G2553,FET仿真

驱动也装好了./..没有问题啊...   MSP430 Application UART COM10

网友A:
重启下机器吧,显示的是DEVICE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下机器吧,显示的是DEVICE有错~

没用啊,..我都试了好几天了...各种方式...卸载啊....重装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楼主在仿真模式下面那里有没有选用SBW模式?

如果有选也不行,那就是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了......网上说是FET430的驱动与IAR不匹配,导致IAR只能用FET430的4线JTAG模式,用SBW就出错。而Launchpad是用SBW的......

解决方法是在安装FET430的驱动时,选用IAR的驱动文件,不要用官方的......可是这个方法我试了好多次也不行,最后迫不得已用回4线JTAG模式......我连PCB都做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仿真模式下面那里有没有选用SBW模式?

如果有选也不行,那就是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了...... ...

我晕...这么坑爹??我选择的自动选择....
我重新装了驱动用IAR的也不能哇....
我的IAR是最新版的5.50...
是不是这个版本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仿真模式下面那里有没有选用SBW模式?

如果有选也不行,那就是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了...... ...

另外怎么把LAUNCHPAD改成4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怎么把LAUNCHPAD改成4线???

是不是版本问题我就不清楚了......不过CCS 5就没有问题,我也建议用CCS 5,用起来不错

Launchpad上面的仿真器只有SBW的,想用4线JTAG,要另外买一个仿真器......接线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ti.com.cn/cn/lit/ug/slau278j/slau278j.pdf

还是建议CCS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版本问题我就不清楚了......不过CCS 5就没有问题,我也建议用CCS 5,用起来不错

Launchpa ...

我的CCS也不可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版本问题我就不清楚了......不过CCS 5就没有问题,我也建议用CCS 5,用起来不错

Launchpa ...

不过我在其他机子上试了,可以的IAR5.50.
为什么我机子就不行呢.....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在其他机子上试了,可以的IAR5.50.
为什么我机子就不行呢.....有冲突?? ...

这个我就真的帮不了你啦......因为我的也没有搞掂 我现在只能 IAR + 四线JTAG,其他组合一概不行 。当然,Launchpad + CCS 5 是可以的,可惜Launchpad不是我的,还给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真的帮不了你啦......因为我的也没有搞掂  我现在只能 IAR + 四线JTAG,其他组合一概不行 ...

诶,谢拉哈...悲剧啊我....

网友:
可以换个低一点的版本,没必要用那么高的版本,我以前也遇到过你的问题,换了个版本就好了,我做2553时用的5.30 要不你试试

网友(2015-08-20):
我的也是 时好时坏 老板都快把我骂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