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RC522通信出现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10-11):
      最近在研究用STM32F107通过RC522芯片来读写IC卡,将STM32F107的SPI1的SPI_SCK,SPI_MOSI,SPI_MISO,SPI_NSS(片选)引脚分别和RC522的SCK,MOSI,MISO,NSS(片选)相连,RC522的复位引脚直接通过一电阻连接到3.3V电压,EA引脚接高电平,I2C引脚接低电平(采用SPI模式通信),通过软件复位后,直接FIFODataReg中先写10个0XFF,然后再读回FIFODataReg中的数值;但MISO引脚传到STM32的值一直是0XFF,不知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相关代码

nt main(void)
{        int i,k;
    u8 te,tmp=0x01;
    USART1_Configuration();
    SPI1_Init();
    InitRc522();

    for(i=0;i<10;i++)
   {WriteRawRC(FIFODataReg,0xF0);}
     for(i=0;i<10;i++)
   {te=ReadRawRC( FIFODataReg  ); Display_Char(te);}

    while (1){};

}

         void SPI1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GPIO_Pin_7;//PA5(SPI1_SCK),    PA7-----SPI1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MISO引脚,设置为上拉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SPI1的NSS引脚与RC522的NSS引脚相连,作为片选信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SPI_CPOL_Low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Enable SPI1.NSS as a GPIO  将此引脚作为变通IO口用
        SPI_Cmd(SPI1,ENABLE);

}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Reset(void)
{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此处因为电路图上RC522的复位引脚直接通过一电阻连接到3.3V电压,所以在这里直接向522寄存器中直接写复位命令复位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必须要
    return MI_OK;
}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RW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
        SPI_I2S_SendData(SPI1,RW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
u8 ReadRawRC(u8 Address)
{
    u8 ucAddr;
    u8 ucResult=0;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拉低电平,选通芯片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SPI_NSSInternalSoft_Reset);

    SPI1_ReadWriteByte(ucAddr);
    ucResult=SPI1_ReadWriteByte(0);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拉高电平,取消片选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SPI_NSSInternalSoft_Set);

return        ucResult;
}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
void WriteRawRC(u8 Address, u8 value)
{
    u8 ucAddr,tmp;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拉低电平,选通芯片

       ucAddr = ((Address<<1)&0x7E);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SPI_NSSInternalSoft_Reset);//拉低SPI1_NSS,选通芯片

        SPI1_ReadWriteByte(ucAddr);
        SPI1_ReadWriteByte(value);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拉高电平,取消片选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SPI_NSSInternalSoft_Set);//拉高SPI1_NSS电平,取消片选

}

网友:
你都不初始化RC522?你确定RC522是工作在SPI模式下么

网友(2012-11-27):
同问,读啥都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