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8的I/O口第二功能

楼主(2012-10-11):
AVR的初学者,问个简单的问题! 望不吝解释

我现在搞不清楚,Mega8 I/O管脚的第二功能是如何使用的

打个简单的比方来说,PC3管脚总共有三种功能
1.普通I/O功能
2.ADC3(AD输入通道3)
3.PCINT11(引脚电平变化中断11)

那我需要用的是普通I/O功能还是ADC功能,单片机是如何知道的呢?!
如果我想用这个引脚作为AD输入引脚,又用它做了PCINT11引脚,会不会产生矛盾?!

pdf文档中的第二功能重载信号表是什么意思呢?我如何去控制那些重载信号?

望高人不吝赐教, 谢谢了

网友:
相应的寄存器配置。。。。单片机手册上有的

楼主:
现在又个问题 比如  我要用Mega8的PB6  PB7  引脚接外部8MHZ晶振  看手册上面说是要设置第二重载信号AIO,  但是这个AIO在哪设置?没有这个寄存器呀?求高人赐教,谢谢了!

网友:
楼主,那是配置熔丝位来完成的,你烧程序时选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

网友:
按我的理解,正常是GPIO口,根据你的IO引脚输入/出设置以及第二、三功能开启的情况,芯片自动切换;
比如你GPIO设置为输入,此时开启了AD功能,那么自动设置为AD功能,类推……

网友:
第二功能是配置寄存器实现滴,而时钟则是是配置熔丝位

网友:
有相关的寄存器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