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51单片机,IO口先输出0为什么不用置1就作能输入

楼主(2012-10-11):
ORG        0
LJMP        main
ORG        0100
main:                         MOV          P2,#10H
                MOV        P3,#00H
D:                MOV        P0,P3
                AJMP        D
                END

汇编程序如上,先对P3写0,然后再把P3赋给P0,P3.5~P3.7接按键,但按下按键P3口还是会变为高电平而没有就钳在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想不通,求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按键那里的那个1K的电阻是没连上电路的,也就是说按键按下就是输入P3相应引脚高电平,但问题还是存在呀,还是不用先给引脚置1呀????

网友:
不懂汇编          ~

网友:
显然楼猪应该先研究好51内部结构才是

网友:
看不懂汇编,但是按键一般都是接地的,51上电默认高电平,你这么检测会出错误的

网友:
蓝的代表低电平,
红的是高电平,
灰色是不确定电平
黄色的代表短路,
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你知道你图上的那些红点兰点黄点是什么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