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到底应该怎样调试?

楼主(2012-10-11):
主要接程序类的项目来做,突然遇到了电路设计类为主的项目。
感觉电路设计不像程序,没法调试,没有watch窗口。这样的话,用示波器看也很麻烦,没有断点....不知道信号到底受到了什么干扰!!!!!!
而且不知道芯片是否工作正常(是不是坏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焊工太烂,造成的虚焊。。。

多种原因,我感觉没有调试方法,简直没法找出原因。

但是很好奇       像电脑主板这样的极高复杂度的电路设计是怎样做出来的??????????????????????

诚心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与程序一样,使输出符合给定输入条件,如果不符合,依靠你的知识去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程序一样,使输出符合给定输入条件,如果不符合,依靠你的知识去DEBUG

目前的调试就是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运放设计。输出=k*输入,理想状况是这样的。 但是却有很多干扰信号,比如说地干扰之类的吧?不知道。
最终导致输出不稳定。注意,他不像程序bug,有可重复性,干扰很多时候是有随机性的,比如闪电之类的。
而硬件设计的debug又很耗时间(修改参数+记录数据),一般调试半天,只能有几十组数据。。。。。

怎样干扰源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