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触摸屏,鼠标移到的地方会有拖影

楼主(2012-10-11):
刚开始搞 UCGUI ,问题见图片,箭头移动过的地方会在屏上留下拖影,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读屏的颜色函数有问题,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读屏函数

unsigned int LCD_L0_GetPixelIndex(int x, int y)
{
  return TFT_GetPoint(x,y);
}

u16 TFT_GetPoint(u16 x,u16 y)
{
  TFT_SetCursor(x,y);
  #ifdef DeviceCode_7783
    return (LCD_ReadRAM());
  #else
    return (TFT_BGR2RGB(LCD_ReadRAM()));
        #endif
}

/****************************************************************************
* 名    称:u16 TFT_BGR2RGB(u16 c)
* 功    能:RRRRRGGGGGGBBBBB 改为 BBBBBGGGGGGRRRRR 格式
* 入口参数:c      BRG 颜色值
* 出口参数:RGB 颜色值
* 说    明:内部函数调用
* 调用方法:
****************************************************************************/
u16 TFT_BGR2RGB(u16 c)
{
  u16  r, g, b, rgb;

  b = (c>>0)  & 0x1f;
  g = (c>>5)  & 0x3f;
  r = (c>>11) & 0x1f;

  rgb =  (b<<11) + (g<<5) + (r<<0);

  return( rgb );
}

/*******************************************************************************
* Function Name  : LCD_ReadRAM
* Description    : Reads the LCD 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LCD RAM Value.
*******************************************************************************/
__inline u16 LCD_ReadRAM(void)
{
  vu16 dummy;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Read Reg) */
  LCD->LCD_REG = R34; /* Select GRAM Reg */
  /* Read 16-bit Reg */
  dummy = LCD->LCD_RAM;
  return LCD->LCD_RAM;
}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啊,自己顶一个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FSMC 时序设置太快了。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Timing_read, Timing_write;

/*-- FSMC Configuration ------------------------------------------------------*/
/*----------------------- SRAM Bank 4 ----------------------------------------*/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  p.FSMC_DataSetupTime = 2;//1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  p.FSMC_CLKDivision = 0;
//  p.FSMC_DataLatency = 0;
//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Timing_read.FSMC_AddressSetupTime = 5;
  Timing_read.FSMC_DataSetupTime = 5;
  Timing_read.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Timing_write.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Timing_write.FSMC_DataSetupTime = 2;
  Timing_writ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Color LCD configuration ------------------------------------
     LCD configured as follow: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Memory Type = SRAM
        - Data Width = 16bit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Extended Mode = Enable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_read;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_write;//&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注释掉的为原来的设置,原来读点的函数总是读不正确,现在显示触摸正常

网友(2013-08-06):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