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卖的plc都是三菱的,那个和真的plc一样吗?

楼主(2012-10-11):
如题,大家的参数似乎都一样,价格也差不多100多,和真的一样吗?用过的给说说

网友:
你说真的会一样吗?》

网友A:
奇怪 这些仿三菱的 跑的也是的三菱的软件 为什么没成被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 这些仿三菱的 跑的也是的三菱的软件 为什么没成被告。

多了并不一定影响三菱的财路。用三菱的软件用习惯了,有客户要求高了,就会用三菱的plc

网友:
好像是三菱的专利保护期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了并不一定影响三菱的财路。用三菱的软件用习惯了,有客户要求高了,就会用三菱的plc ...

kao 头像养眼啊 本人?

网友:
100多的都是抄袭,盗版的。

还有300以上的那个是破解三菱的芯片,功能基本上一样,质量差一些。

蚊子一样大小的生意,三菱的大炮也打不着你。国内还有做的比较好的高仿,汇川就是。

网友:
PLC现在好多国产的,就是不知可靠性如何

网友:
三菱那个解密出来的,有一些指令不能用的,其它的都一样的。

楼主:
哦  那就准备买个玩玩  学plc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那就准备买个玩玩  学plc要注意些什么呢?

注意别触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别触电就行了

+1

楼主:
哦  谢谢提醒 是24v触电吗? 三菱的和西门子的哪个用的更多呢?

网友:
plc学会一个其他就很简单了,前一段刚用plc选了欧姆龙,现在很不爽啊,奶奶的,买钓鱼的岛,以后不用日本的plc了,换西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o 头像养眼啊 本人?

一个台湾女生。
刘梦姗

她本人肯定不会来逛我们论坛的,学应用英文的女生,估计对电子一点了解也没有。

喜欢的话,去可以去她在无名小站的博客看看(地址给的是相簿)http://www.wretch.cc/album/edisonangel
另需要科学上网(你懂的)

分割线以下是附言,是否阅读可选
----------------------------------------------------------------------------------------------------------------------------------------------------
说的很多,请谅解。她本人比较低调,但是国内这边有不少人,用她的照片,声称是她。
以下为无名小站某篇网志的截图。

楼主:
网上倒是没有看到破解的西门子的啊  它的都好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