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FPGA新手求教点阵驱动方案。

楼主(2012-10-11):
之前用51驱动了一个16*96的点阵,显示时间和温度什么的,但是感觉有点闪。
现在想借着修改这个的机会学学FPGA的知识。
听说过FPGA图像处理能力很强,不知道通常驱动点阵的方案都是什么思路。
我现在有以下几个小思路:
1)直接由FPGA管脚控制点阵的各行各列;扫描和数据的输入都由FPGA来控制。
2)FPGA只不过代替之前的51单片机的工作,对数据进行送入,作为控制。扫描和锁存都是用分离原件595,154来实现。
3)实质还是FPGA只不过代替之前的51单片机的工作,但是扫描采用专用芯片来实现。
由于第一次做FPGA驱动点阵,不知道通常都是采用什么办法实现的。希望了解的大神指点下方向啊~
我个人比较倾向方案一,但是感觉这样对FPGA的管脚占用过多,貌似稍大的屏幕就不会是这种方法了。
定方案中,求大神各种给建议,各种指导啊~再次先谢过啦~

楼主:
不带只看不回的啊!随便说说你们的想法也好啊~

网友A:
大型的屏幕估计不能直接连了,有可能FPGA只是处理一些算法,,估计后面还是要扩展595之类的,要不然IO口要连接多少线啊。

网友B:
大屏里一块FPGA大概控制128*512个点, 即输出16路595移位信号,再做8扫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屏里一块FPGA大概控制128*512个点, 即输出16路595移位信号,再做8扫描.

好像是这样。不过  用电脑 -》PCI-》fpga-》输出 的这类板卡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的屏幕估计不能直接连了,有可能FPGA只是处理一些算法,,估计后面还是要扩展595之类的,要不然IO口要 ...

非常感谢,看过你们的回复,基本决定是这个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屏里一块FPGA大概控制128*512个点, 即输出16路595移位信号,再做8扫描.

要做到8扫描么?室内的话16扫应该可以应付吧?您的意思就是说,FPGA其实只是做了送数据的工作,具体的驱动电路还是595和138之类的芯片来实现的吧?我的理解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这样。不过  用电脑 -》PCI-》fpga-》输出 的这类板卡很多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思路,如果最后能实现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比较完美了。
关键是刚刚接触FPGA,最后要求还是要有和上位机通讯的问题的。现在就是纠结在底层的驱动电路怎么设计的问题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做到8扫描么?室内的话16扫应该可以应付吧?您的意思就是说,FPGA其实只是做了送数据的工作,具体的驱 ...

16扫描的话不知道会不会闪烁,,因为你每一路的要发出这么多数据  。

网友D:
FPGA可以单片搞定全部,行列驱动要加mos,和MCU通讯可采用SPI/I2C,FPGA完成全部扫描任务,MCU只需要把要显示的内容填到FPGA的寄存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可以单片搞定全部,行列驱动要加mos,和MCU通讯可采用SPI/I2C,FPGA完成全部扫描任务,MCU只需要把要显 ...

恩,我的方案一就是你说的这个方法吧?可是这样是不是太浪费I/O口了?通常都是这么做么?
感觉这样以后屏幕大小的改动也不是很方便的啊?求进一步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扫描的话不知道会不会闪烁,,因为你每一路的要发出这么多数据  。

之前用单片机驱动一个16*96的,因为是51,12T那种。速度有限,所以微微感觉闪烁。
但是要是fpga的话~100M左右的频率应该不会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