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个木工雕刻机能不能啃铝呀?

楼主(2012-10-11):
实验室里有台木工雕刻机,而显然我们没有什么木头可雕...所以考虑用这个雕刻机粗铣铝件,不知道这主轴电机能不能受得了? 水冷的,2.2kW,型号GDZ-24-1,最高24000转:

网友:
2.2kW又是线规,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应该不大吧 但是就别想用它雕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不大吧 但是就别想用它雕PCB了

啊哈雕PCB是个好主意呀! 用来剥铜不错

楼主:
那明天就问问老师看他允不允许雕铝了。
应该同意,他之前说这台机器雕大理石都行= =
不过这主轴跑到24000转的时候声音挺大的,整个床都有些微震,正常么?是不是久了没上油里面生锈了动平衡不对了?

网友B:
主轴估计撞坏了吧,正常情况,这种主轴声音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估计撞坏了吧,正常情况,这种主轴声音不大的

对,据说一年多前被撞过,还能勉强用24000转吗?不行的话降到多少转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据说一年多前被撞过,还能勉强用24000转吗?不行的话降到多少转合适呢? ...

啃铝不知道啊,刻pcb 1万转足够。关键是装机之后,主轴抖动会很大,精度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哈雕PCB是个好主意呀! 用来剥铜不错

精度呢。。别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据说一年多前被撞过,还能勉强用24000转吗?不行的话降到多少转合适呢? ...

粗铣7000转,精铣12000转。都要用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