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关注TB6560驱动的体验

楼主(2012-10-11):
TB6560芯片更加适合驱动多少阻抗的电机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挺严重的问题,6560设置2.5A电流驱动我的57-3A-76机身长电机还严重没有我2M542设置1.91A电流力矩大,大家谁能解释说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同样的电压,我测试了俩驱动的直流总功率非常接近!

为什么力矩差距这么大呢?

楼主:
关于力矩我体验我只是根据我的感受来大致判断的,TB6560设置2.5A电流,不半流,处于锁定状态,我用力的转动丝杆上面的直接大致3cm的手轮可以转动我的轴!
而我使用2M542时候电机设定1.91A时候,而且他的可选半流还是开启的,结果我很用力的还是转动不了!
TB6560设定3A时候才能锁定我彻底用手转动不了!
真心希望谁有这个方面的疑惑或者知识能来讨论和解释下!真的很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力矩我体验我只是根据我的感受来大致判断的,TB6560设置2.5A电流,不半流,处于锁定状态,我用力的转动 ...

我对比测试的是这款驱动器!也是购买的成品!

楼主:
坛子里使用6560芯片的还多不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坛子里使用6560芯片的还多不多啊

为什么TB6560芯片的后级H桥MOS管不集成那种内租很小的管子呢?商业运作的原因还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TB6560芯片的后级H桥MOS管不集成那种内租很小的管子呢?商业运作的原因还是做不到! ...

真心希望懂得的能出来在原理上解释下啊。

楼主:
没人啊。还有人使用吗。

网友A:
有在用的,看我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用的,看我头像

那我的问题你体会到了吗。

网友B:
我也回复你吧,步进不仅仅和电流有关,和细分也是有关的,细分做的越细,步距角就越小,这样从一个角度到另一个角度的力的传递、过度就越平滑,扭矩就越连贯。
简单说,假如16细分,扭矩是10牛米,肯定不如256细分的8牛米实际连续运转扭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回复你吧,步进不仅仅和电流有关,和细分也是有关的,细分做的越细,步距角就越小,这样从一个角度到另 ...

我的问题是在同样的细分下进行的,记8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在同样的细分下进行的,记8细分。

那就看看衰减模式了,低速慢衰减,那扭矩肯定是打折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回复你吧,步进不仅仅和电流有关,和细分也是有关的,细分做的越细,步距角就越小,这样从一个角度到另 ...

你说的这个你亲测过吗?
我没有试过,但就我的了解来说,细分和力矩没有关系。
另外楼主说的是电机静止保持电流的时候,力矩的对比,这时候和细分就更没半点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你亲测过吗?
我没有试过,但就我的了解来说,细分和力矩没有关系。
另外楼主说的是电机静止保 ...

是的,很多东西没有实际测试过确实不好下定论。我6560一般都是工作在中速衰减模式。快衰减锁定有噪声让我很难受。

网友D:
是不是这款6560产品加入了自动半流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多东西没有实际测试过确实不好下定论。我6560一般都是工作在中速衰减模式。快衰减锁定有噪声让我 ...

你买个数字方案做的驱动器试试吧,价格会贵不少,但你试过之后会觉得6560简直在糟蹋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款6560产品加入了自动半流功能?

半流的选择有跳线的,开启和关闭都行。

网友:
那你最好用示波器看它实际电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个数字方案做的驱动器试试吧,价格会贵不少,但你试过之后会觉得6560简直在糟蹋步进电机。 ...

对此的是2M542驱动器。17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此的是2M542驱动器。170元。

看了看6560DATASHEET,衰减模式分为四种慢衰减、快衰减、1/4衰减、1/2衰减,要合理选用衰减模式。
我上次说的是错的。应该是低速快衰减是无益于扭矩的。
所以,静止时的扭矩应采用慢衰减才对,中速衰减应该是1/4衰减或者1/2衰减的一种。
建议你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买个数字方案做的驱动器试试吧,价格会贵不少,但你试过之后会觉得6560简直在糟蹋步进电机。 ...

没有垃圾的电路,只有垃圾的设计。6560只要设计好了,也是一款好芯片。
原理都没看懂,说什么糟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垃圾的电路,只有垃圾的设计。6560只要设计好了,也是一款好芯片。
原理都没看懂,说什么糟蹋。 ...

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懂6560的原理。
你最好拿你设计的最好的6560的电路,去跟数字方案的对比一下,孰优孰劣,一清二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懂6560的原理。
你最好拿你设计的最好的6560的电路,去跟数字方案的对比一下, ...

很多时候,人们迷信的就是个传说。
以前玩音频的时候,讲胆机如何好,但是真正听过后发现,这些声音完全可以通过晶体管来模拟出来。所谓的音色暖,其实是对音频波形变形而已。
迷信音频线,动不动高价一米的音频线,有人验证过,和普通装修电线没啥区别。

数字方案说的不具体,是单片机?还是4000系列还是74系列?你给我搭一个完美正弦波电路看看。

反正我不信东芝专门的电路设计人员,设计的不如数字方案优秀,某一方面超越是有可能的,比较这个芯片是通用的。

还是好好看好原理图,搞懂原理再说,看一遍能看懂的毕竟是少数,每次看都会有不同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人们迷信的就是个传说。
以前玩音频的时候,讲胆机如何好,但是真正听过后发现,这些声音完全 ...

我指的数字方案是 DSP或ARM或FPGA+分立元件搭出来的。
AD采样,pid处理数据,SPWM波输出。
斩波方案和数字方案我都做过。
可能我水平不够,做斩波方案的时候,快速续流,慢速续流调节永远不能达到很好的状态,用电流探头看波形,杂波很多。
装在设备上测试的时候,噪音比较大,震动效果也不好。
中途我也测试过IM2000S,研控,白山的驱动器,效果比我的好很多。
后来偶然拿过一个雷塞的DM422的驱动器,电机噪音几乎听不到,除非耳朵贴在电机上,震动效果也很好。
从那时候起,我才下决心放弃斩波方案,开始搞数字控制的方案。
现在产品已经做出来,虽然比雷塞的差一点,但我觉得600RPM以下速度的效果,绝对完胜斩波方案。

集成芯片肯定有它的可取之处,但不要迷信它,自己多测试对比之后再下结论

网友:
当然数字控制方案有它的缺点,比如响应速度慢,高速效果差。
每个方案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数字方案是 DSP或ARM或FPGA+分立元件搭出来的。
AD采样,pid处理数据,SPWM波输出。
斩波方案和数 ...

说了半天,斩波方案就是专用芯片,数字方案就是DSP或者别的什么处理器来处理信号。
其实,无论专用芯片还是你说的数字方案哪个不是斩波的?你用甲乙类功放做驱动?

DSP或者FPGA是用来做一些高速的(主轴转速上万转的伺服,你用专用或者单片机搞个试试,速度根本不够),算法复杂的场合(多输入多输出控制系统),通常也就伺服、变频器用一下。
步进就是个低速、低端的东西(别说闭环步进,现在应用还很少),你用DSP或者FPGA搞?拿出来的东西谁会用?

专用芯片一般考虑通用场合,可能对某些性能可能照顾的不到,但总体性能还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做东西做出个能用的,有模样的东西还是不错的。但是,做到精细的、细节的,还是和老外还是有差距,经验积累不够,也没人愿意钻研那么深。
现在专用芯片还搞不好,连啸叫都搞不定,还谈什么DSP FPGA

网友C:
我表示不想再废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表示不想再废话了

他说的确实有些过激了!咱们可不能生气啊!专用芯片除了价格便宜,确实没有任何优势了!我使用那种单片机做得确实可以相对单芯片方案运行性能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人们迷信的就是个传说。
以前玩音频的时候,讲胆机如何好,但是真正听过后发现,这些声音完全 ...

你说的确实有点过激了!如果单芯片解决方案很好的话,国外大公司还有国内的雷塞根本没有必要开发DSP方案的驱动器了!6560除了价格便宜,性能马马虎虎,真的没有其他好处了!

网友E(2012-11-13):
刘明马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刘明马克。

呵呵,不懂说的什么。

网友F:
其实我也想知道一个问题,对于一个还算不错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来说,多少钱算是合适的价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也想知道一个问题,对于一个还算不错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来说,多少钱算是合适的价位水平? ...

目前国内市场来说买个性能比较好的驱动器价格170左右,比如556规格系列,考虑品牌的话价格在400左右,两者性能差距很小。6560系列是对性能不太追求,重点考虑成本的场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数字方案是 DSP或ARM或FPGA+分立元件搭出来的。
AD采样,pid处理数据,SPWM波输出。
斩波方案和数 ...

你好,你的步进电机方案可以发给我吗,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4-10-27):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款6560产品加入了自动半流功能?

据我了解TB6560AHQ没有半流锁定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国内市场来说买个性能比较好的驱动器价格170左右,比如556规格系列,考虑品牌的话价格在400左右,两 ...

如果考虑成本的话TB67S109AFTG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详情关注我的贴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066313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懂6560的原理。
你最好拿你设计的最好的6560的电路,去跟数字方案的对比一下, ...

能否推荐一个型号呢?

网友(2016-09-12):
引用 楼主:
目前国内市场来说买个性能比较好的驱动器价格170左右,比如556规格系列,考虑品牌的话价格在400左右,两 ...

可以考虑试试东芝最新的一款驱动芯片 性能非常好,TB67S109AFNAG。详情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68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