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如何进入休眠,请教大神

楼主(2012-10-11):
看了几天资料,有点摸不着头脑,进入休眠是不是只要把07寄存器的ENWT位设置为1,设置好定时器使能中断,就可以了呢
当定时器的时间到了后就在NIRQ上出现中断,还是在GPIO口上出现中断啊,望搞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期待高手,呵呵,
进入休眠模式了,最后结合单片机的休眠,目前可以进入休眠,唤醒用单片机休眠后进入中断重新初始化SI4432的方式,不知道省不省电,测试中,
不过感觉接收的灵敏度有所下降。

网友(2012-11-14):
有没有试过掉电模式?SDN拉高。我往07h里写0后再拉高SDN,结果再弄低SDN,重新初始化不了

网友:
有测试电流大小吗。 我测试下有300多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