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笨的问题,知道交流电的导通角如何算电压?

楼主(2012-10-11):
RT 就是可控硅整流出来以后用电容滤波,如果我可以精确地控制导通角那么怎样能够算出来在当前导通角下电容上应该有多大电压

网友:
这个当然可以 算峰值就是就是了 你整流了 就按最大值算就约等于了

网友:
如果正常的交流电是220sin(a)的话你的导通角是b的话就对应 220sin(b)就ok了 前提是你这个角必须要小于四分之一pi 你整流滤波之后 就只考虑峰值了 别的不管了 有桥和 电容帮你扛着呢…… 你要是不整流滤波计算交流要计算 rms 的话你要积分才能积出来……积一下你导通面积就ok

网友:
算不出来的。
只有一个相位条件,额定电压也不是标准不变的。
再说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和滤波电容大小、负载大小都有关系。

一般都是用输出电压控制导通角。

网友A:
同4L,即使算出来也保证不了精度,导通角较小时负载波动会很大,还是闭环的好;另外3L峰值计算要按照峰值电压计算就是220VAC峰值310V计算;

网友B:
这可不是很笨的问题,应该算作很复杂的问题。分多种情况对待:
1。如果空载,就是只有电容滤波,没有负载消耗,则:
    a。当导通角b=0--90度时,输出电压u1a=Um*sin(b)。
    b。当导通角b=90--180度时,输出电压u1b=Um。
2。如果有负载,姑且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没有电容滤波,只有阻性负载消耗。则:
当导通角b=0--180度时,输出电压u2=Um/pi * (1-cos(b))。
3。如果有负载,也有电容滤波,则根据负载轻重,输出电压介于1,2之间,即:
    a。当导通角b=0--90度时,输出电压u3a=Um/pi * (1-cos(b)) ----- Um*sin(b)。
    b。当导通角b=90--180度时,输出电压u3b=Um/pi * (1-cos(b)) ----- Um。
   负载越重,输出电压越靠近2;负载越轻,输出电压越靠近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是很笨的问题,应该算作很复杂的问题。分多种情况对待:
1。如果空载,就是只有电容滤波,没有负载消 ...

哈哈!对吗?

网友D:
那0-90度这两个式子应该是相等的吧??

“ a。当导通角b=0--90度时,输出电压u3a=Um/pi * (1-cos(b)) ----- Um*sin(b)。”,,,这两个式子相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0-90度这两个式子应该是相等的吧??

“ a。当导通角b=0--90度时,输出电压u3a=Um/pi * (1-cos(b)) ---- ...

虽然都是0-90度范围,但是负载条件不同,并不相等。
一个是u1a = u1a=Um*sin(b),一个是u2 = Um/pi * (1-cos(b)),再一个是u3a = u2------u1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对吗?

请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多指教。

电容滤波的情况下,难道没有电容充电的过渡过程了吗?
在有负载的情况下,难道没有电容放电的过渡过程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滤波的情况下,难道没有电容充电的过渡过程了吗?
在有负载的情况下,难道没有电容放电的过渡过程了 ...

问得好。我的理解是:
1。只有电容滤波的情况下,导通角改变的瞬间,会有电容充电的过渡过程。在新的导通角稳定后,输出电压也就很快到达稳定值。公式给出的就是这个稳定值。当用万用表测量时,看到的也是这个稳定值。
2。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每个交流电的周期不仅存在电容放电的过渡过程,而且也存在电容充电的过渡过程。这种反复的充放电决定了输出电压的纹波大小。纹波大小也是一个输出指标,但主要的输出指标是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公式给出的正是这个平均值。当用万用表测量时,看到的也是这个平均值(或者是有效值)。只有用示波器才能看到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4L,即使算出来也保证不了精度,导通角较小时负载波动会很大,还是闭环的好;另外3L峰值计算要按照峰值电 ...

峰值你说的对 大脑短路 少乘了一个根号2 ……但是算肯定能算出来的 算法就是我说的这个 关于负载大小 要根据负载选择相应的电容 比如说你用一个100微法的电容带一个10a的负载肯定不行 但是你要用一个10000微法的电容 带一个10毫安的负载 你还能看出影响么……这个事要辩证的看…… 六楼说的更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得好。我的理解是:
1。只有电容滤波的情况下,导通角改变的瞬间,会有电容充电的过渡过程。在新的导通 ...

你的答案是正解 关于纹波问题 和负载问题 在理想电压源的情况下只跟电容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