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雕刻机的步进电机速度300转每分,正不正常?

楼主(2012-10-11):
手边有1台阿莫的01雕刻机,由于电脑没有并口,闲置有段时间了,这几天拿出来玩了玩,感觉阿莫的雕刻机做工很精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使用时速度只有300转,感觉速度较慢。
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不对,本人步进电机菜鸟,请大虾多多指教!

以下是雕刻机空载时,手动和单片机发脉冲的运行情况:

手动模式:
把速度旋钮调节到最快,XYZ三轴的驱动器输入脉冲的频率经测量都是5KHZ (电机的步距角1.8度,我单片机发了1600脉冲刚好一圈,因此算出驱动器(A3977)8细分)
因此转速=5000 / 1600 * 60 = 187.5 ,即187.5转/分钟。

单片机送脉冲模式:
加减速采用直线加速,启动频率300*8(细分)= 2400HZ,
X轴速度比YZ轴低一些:可加速到240转/分钟(6.4KHZ脉冲频率)能平稳连续运行,速度再高噪声就很大,走的不顺畅,并且有时会有卡的声音。
Y轴和Z轴差不多:可加速到300转/分钟(8KHZ脉冲频率)能平稳连续运行,速度再高噪声就很大,走的不顺畅,并且有时会有卡的声音。

请问各位设计和使用过阿莫雕刻机的大虾帮忙分析分析,这样的运行速度正不正常?为什么X轴的速度要低一点呢?谢谢!

另外,那三轴的步进电机的规格书怎么在网上找不到呢,有的朋友能否共享下?谢谢!

看到论坛里面有人说说这个雕刻机的步进电机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00转/分钟,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实用,采用什么加速方法?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他不是说最大加工速度F600而不是步进转速600转每分钟吗?600转每分钟对应01的丝杆貌似F2400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说最大加工速度F600而不是步进转速600转每分钟吗?600转每分钟对应01的丝杆貌似F2400了啊! ...

丝杆的导程那个步进的电机转速有关系吗?
雕刻机的丝杆导程我估算是是2mm的,"600转每分钟对应01的丝杆貌似F2400了啊!",这个又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机推荐最快工作速度是F600, 丝杠是每圈2MM, 即300转好达到F600。

如果你要更快的工作速度,可以考虑0 ...

谢谢莫老大的指导啊,荣幸啊!
阿莫这么一解释我就放心了,我还一直以为我的加减速有问题呢!

02机用的伺服电机吗?怎么那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的导程那个步进的电机转速有关系吗?
雕刻机的丝杆导程我估算是是2mm的,"600转每分钟对应01的丝杆貌 ...

哈哈!那我搞错了!忘记导成是2MM的丝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2是用57电机中最强悍的规格。

F5000步进电机转速也才1000转每分钟。还是不够高的,57-3A电机到F8000-10000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000步进电机转速也才1000转每分钟。还是不够高的,57-3A电机到F8000-10000是没问题的。 ...

我要说把电机换成雷赛的57HS22(保持转矩2.2N.m,额定电流4A)能不能到1000RPM?导程选10mm的话那不是F10000?一分钟走10米,167mm/S啊,相当快哦!
如果可以的话能带多大的负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说把电机换成雷赛的57HS22(保持转矩2.2N.m,额定电流4A)能不能到1000RPM?导程选10mm的话那不是F10000? ...

我的雕刻机1605丝杆雕刻浮雕最快开到F3000,再快貌似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当然是针对小型雕刻机来说的!

网友:
速度快的意义在于空刀运行上。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