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资料:《STM32开发指南》800X2页+57X2个...

楼主(2012-10-11):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资料公布:800X2页手册+57X2个例程,分寄存器和库函数两个版本。手册取名《STM32开发指南》
由于资料完成比较仓促,难免会有不少错误和遗漏之处,尤其是库函数版本手册完成比较仓促,希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
所有源码均经过测试。

如果您发现源码和手册的错误, 请回复此帖, 帮助我们完善我们的资料,谢谢您。
如果觉得资料您还算满意,请相互传阅,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我们的资料。
库函数和寄存器源码一一对应,手册前面预备知识章节会有一些不同,试验部分章节都是对齐的。同一个现象,两种不同的源码。
由于受到文件大小限制,所以我们把试验和手册进行了拆解:

寄存器版本资料:            STM32开发指南》寄存器版本手册1-30章:
                  寄存器版本手册31-61章:
                 寄存器版本源码1-25:
                 寄存器版本源码26-57:
  分卷手册(下载了一起解压即可,有书签):

库函数版本资料
         《STM32开发指南》库函数V3.5版本手册1-30章:
                 库函数V3.5版本手册31-61章:
                 库函数V3.5版本源码1-25:
                 库函数V3.5版本源码26-45:
                库函数V3.5版本源码46-56:
   分卷手册(下载了一起解压即可,有书签):

实验例程列表:

视频教程请大家到优酷搜索ALIENTEK即可,因为太大无法上传,抱歉。

演示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5NzAyNDA4/v.swf

该视频演示的是我们的综合实验,也就是源码中的第56个实验,大家可以下载之后研究一下。。。
开发板资源简介: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资源十分丰富,并把STM32F103的内部资源发挥到了极致,基本所有STM32F103的内部资源都,
都可以在此开发板上验证,同时扩充丰富的接口和功能模块,整个开发板显得十分大气。开发板的外形尺寸为11.2cm*15.6cm大小,
板子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人性化设计,并结合广大客户对Mini板提出的改进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在面市之前,硬件就改版了8次之多,目前版本为V1.8)
,最终确了定这样的设计。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板载资源如下:
◆    CPU:STM32F103ZET6,LQFP144,FLASH:512K,SRAM:64K;
◆    外扩SRAM:IS62WV51216,1M字节
◆    外扩SPI FLASH:W25Q64,8M字节
◆    1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    2个状态指示灯(DS0:红色,DS1:绿色)
◆    1个红外接收头,并配备一款小巧的红外遥控器
◆    1个EEPROM芯片,24C02,容量256字节
◆    1个重力加速度传感器芯片,ADXL345
◆    1个高性能音频编解码芯片,VS1053
◆    1个FM立体声收发芯片,RDA5820
◆    1个2.4G无线模块接口(NRF24L01)
◆    1路CAN接口,采用TJA1050芯片
◆    1路485接口,采用SP3485芯片
◆    1路RS232接口,采用SP3232芯片
◆    1个PS/2接口,可外接鼠标、键盘
◆    1个游戏手柄接口,可以直接插FC(红白机)游戏手柄
◆    1路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接口,支持DS18B20 /DHT11等
◆    1个标准的2.4/2.8/3.5寸LCD接口,支持触摸屏
◆    1个摄像头模块接口
◆    2个OLED模块接口
◆    1个USB串口,可用于程序下载和代码调试(USMART调试)
◆    1个USB SLAVE接口,用于USB通信
◆    1个有源蜂鸣器
◆    1个FM收发天线接口,板载芯片,并配天线
◆    1个RS232/RS485选择接口
◆    1个CAN/USB选择接口
◆    1个串口选择接口
◆    1个SD卡接口(在板子背面,支持SPI/SDIO)
◆    1个SD卡/网络模块选择接口
◆    1个标准的JTAG/SWD调试下载口
◆    1个VS1053的IIS输出接口
◆    1个MIC/LINE IN选择接口
◆    1个录音头(MIC/咪头)
◆    1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
◆    1路立体声录音输入接口
◆    1组多功能端口(DAC/ADC/PWM DAC/AUDIO IN/TPAD)
◆    1组5V电源供应/接入口
◆    1组3.3V电源供应/接入口
◆    1个参考电压设置接口
◆    1个直流电源输入接口(输入电压范围:9~12V)
◆    1个启动模式选择配置接口
◆    1个RTC后备电池座,并带电池
◆    1个复位按钮,可用于复位MCU和LCD
◆    4个功能按钮,其中WK_UP兼具唤醒功能
◆    1个电容触摸按键
◆    1个电源开关,控制整个板的电源
◆    独创的一键下载功能
◆    除晶振占用的IO口外,其余所有IO口全部引出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的特点包括:
1) 接口丰富。板子提供十来种标准接口,可以方便的进行各种外设的实验和开发。
2) 设计灵活。板上很多资源都可以灵活配置,以满足不同条件下的使用。我们引出了除晶振占用的IO口外的所有IO口,
可以极大的方便大家扩展及使用。另外板载一键下载功能,可避免频繁设置B0、B1的麻烦,仅通过1根USB线即可实现STM32的开发。
3) 资源充足。外扩1M字节SRAM和8M字节FLASH,满足大内存需求和大数据存储。板载MP3和FM收发芯片,娱乐学习两不误。
板载3D加速度传感器和各种接口芯片,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4) 人性化设计。各个接口都有丝印标注,使用起来一目了然;接口位置设计安排合理,方便顺手。资源搭配合理,物尽其用。

网友A:
求问是在用那种PDF阅览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问是在用那种PDF阅览器啊

他里面的图片是word的目录 ,不是pdf阅读器的

楼主:
还在编辑,大家稍等。先不要下载

网友:
霸气外露^O^

网友:
太感谢原子哥了

网友:
呵呵,抢先版下载了,谢谢哈

网友B:
建议原子哥在word转换成pdf的时候把目录转成书签。这样看pdf就方便了
要不然几百页的pdf没有书签翻起来还是很累的

楼主:
附件大小限制,导致没办法完整版本。。。。
明天分卷压缩上传吧。。。。今天先传这个大家预览一下。。。

网友:
刚才还想着学学不用库来着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里面的图片是word的目录 ,不是pdf阅读器的

难怪,觉得这个看起来那么眼熟,而且感觉比那些PDF阅览器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原子哥在word转换成pdf的时候把目录转成书签。这样看pdf就方便了
要不然几百页的pdf没有书签翻起来还是 ...

是有的。这个是提取了,所以才没有。完整版本是有的。

网友:
不用库移植起来头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的。这个是提取了,所以才没有。完整版本是有的。

原来如此,期待完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期待完整版

分卷的要明天了。。。
今晚太晚了。我要下班咯。。。
现在已经在上传了。。。
明天连接。。。

楼主:
昨晚 弄到3点才传到自己论坛,今晚还是早点睡,免得挂了。。。。

楼主:
比较猴急的可以在这里下载:《STM32开发指南》下载地址

楼主:
分卷手册已经上传,大家下载解压吧

网友:
先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原子哥碉堡了有木有  ,过几天去买一块回来

网友:
原子大哥V5,赶紧标记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大小限制,导致没办法完整版本。。。。
明天分卷压缩上传吧。。。。今天先传这个大家预览一下。。。 ...

顶下,不是发我邮件吗

网友:
我已经收到原子 发的资料了,,感谢原子,一直支持你

网友:
这个得顶,感谢一下楼主!

网友:
这个要顶 nb

网友:
给力。支持到底

网友:
很全,很cool

网友:
原哥,你这样会让STM32系列 51化的,你下一版会不会发布傻瓜式开发板啊

网友:
这名字,嘿嘿,其意深远啊
战舰,准备把你的炮口对准谁家呀,轰隆隆,轰平一大片.噢.霸气测漏

网友:
资料很丰富,顶

网友:
这么强悍,顶一个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原子哥在word转换成pdf的时候把目录转成书签。这样看pdf就方便了
要不然几百页的pdf没有书签翻起来还是 ...

这样虽然能生成书签,但没有分层次

怎么设置才能有层次呢

网友:
感谢原子哥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虽然能生成书签,但没有分层次

怎么设置才能有层次呢

层次就是你word 的目录层次

网友D:
圆通快递 悄悄滴3天过去了 鸟无音讯。。。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顶!

网友:
非常给力!

网友:
太给力,谢谢原子哥。

网友:
很好啊。资料这么丰富!
请问,有stm32f4开发板了可卖没有?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个,谢谢上传。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苦工作,有机会一定支持!

楼主:
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我们手册源码有错漏还请指出,这个手册是第一版本,因为比较急,所以没有像不完全手册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去审阅。。。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资料做好,然后服务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通快递 悄悄滴3天过去了 鸟无音讯。。。

您好,请联系我们。。。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买了你们的开发板,明天就能拿到,我想问下,你们和野火比,优势和劣势在哪?野火在本论坛很活跃哇,你们也来这个论坛宣传来啦,呵呵。你们的东西都很好,都是原创,非常厉害!谢谢你们的付出!我想听听楼主的看法!呵呵!对比一下么?

网友:
顶原子哥一个先

网友:
顶是必须的

网友:
NB,不得不顶!

网友:
竞争真激烈啊,我09年买的stm32开发板,现在那板子估计已经没人买了

楼主:
技术的东西,都是可以被复制的,而且可以被快速复制,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很难短期内复制的。
那就是口碑。。。。。。

网友D:
到货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FM的发送!
测试MP3播放时,我把手机上的收音机调到FM93.6MHz —— 哎哟我的乖乖,那首《北京北京.MP3》 就从手机上播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货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FM的发送!
测试MP3播放时,我把手机上的收音机调到FM93.6MHz —— 哎哟我 ...

网友:
这个绝对支持啊,个人还是喜欢寄存器版本的

楼主:
自己的帖子一天就无法编辑。好像太短了哦

楼主:
网站的登陆系统好像总是有问题。

网友E:
这个得顶,老用户有优惠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顶,老用户有优惠没哦,

网友:
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好东西啊,不知用在旧的原子大哥的板上改动多大

网友:
资料很不错,如果能在排版和字体颜色上错落有致就完美了,祝愿产品大卖

网友:
确实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
我正好买了板子,支持一下吧

网友:
支持一下~~~    资料很足 还没来得及下来看  对有此贡献资料的表示一份感谢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先看代码

网友:
这个真是好东西

网友:
这软件写的,还是很牛的,要好好学学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F:
好东西,市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马上买一个

网友G:
能不能把有关UCOS-ii的例程由简单到难在放几个呀?

网友:
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要顶,我自己设计的东西就是参考原来老版本的,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把有关UCOS-ii的例程由简单到难在放几个呀?

就是从简单到难得哦

网友:
原子弹果然强大。。

网友:
alientek升级啦,继续支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d,先顶起来,哈哈

顶顶顶!

网友:
下东西时先说声谢谢

网友H:
资料做得太棒了。虽然我已经很会STM32了。但是我还是下载了楼主的资料!不过板子没办法买了,因为我STM32板子太多了!只能给楼主增加个人气了!祝你生意兴隆。价格定价合适的话,估计生意会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资料做得太棒了。虽然我已经很会STM32了。但是我还是下载了楼主的资料!不过板子没办法买了,因为我STM32板 ...

网友:
好 东西不得不顶啊

网友:
不好意思来晚了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用得着

网友I:
代码编译不过(综合实验):
寄存器版本-》实验56 战舰STM32开发板综合实验
出错信息如下:

linking...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recognition.o(.constdata).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recognition.o(.text).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ili93xx.o(i.LCD_Init).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pyinput.o(.constdata).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o(.constdata).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6502.o(.constdata).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est.o(i.system_init).
..\OBJ\TES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ili93xx.o(.constdata).
..............
...................
.................
..\OBJ\TEST.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42e6c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OBJ\TEST.axf: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OBJ\TEST.axf: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OBJ\TEST.axf: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573 error messages.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代码编译不过(综合实验):
寄存器版本-》实验56 战舰STM32开发板综合实验
出错信息如下:

你破解一下即可

网友:
买一块,感觉爽!支持元子哥

网友:
原子哥太给力了。。。都看的流鼻血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破解一下即可

不早点出来,刚买了论坛另一家的。不过这里还有需要的。原理图暂时没有公开吗。建议报个价格到论坛。配件不同搭配价格是什么样的?

网友K:
顶!原子的技术就不多说了,更让我钦佩的是他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早点出来,刚买了论坛另一家的。不过这里还有需要的。原理图暂时没有公开吗。建议报个价格到论坛。配件 ...

有公开啊。
给报价啥的很快就给封了的。。。
我的签名档有店铺,大家可以进去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公开啊。
给报价啥的很快就给封了的。。。
我的签名档有店铺,大家可以进去看。。。

谢谢,下载参考了。
坛内两家的代码都看了一下,感觉还是用过寄存器的主,更加华丽,不那么肤浅。注释很详细,虽说是赶出来的,但并看不出是草率,估计潜伏时间很长了。

顶楼主!

网友:
好,先收下

网友:
如此详细的质料,还有强大的资源,不得不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下载参考了。
坛内两家的代码都看了一下,感觉还是用过寄存器的主,更加华丽,不那么肤浅。注释很 ...

谢谢,弄了1年多接近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原子的技术就不多说了,更让我钦佩的是他开源。

其实怎么说呢,开发板资料本来就是要公开的。
既然公开,那么何必还藏匿呢??藏匿只会让人反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怎么说呢,开发板资料本来就是要公开的。
既然公开,那么何必还藏匿呢??藏匿只会让人反感。。。

void delay_init()
{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如果OS_CRITICAL_METHOD定义了,说明使用ucosII了.
        u32 reload;
#endif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为系统时钟的1/8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如果OS_CRITICAL_METHOD定义了,说明使用ucosII了.
        reload=SystemCoreClock/8000000;                //每秒钟的计数次数 单位为K
        reload*=1000000/OS_TICKS_PER_SEC;//根据OS_TICKS_PER_SEC设定溢出时间
                                                        //reload为24位寄存器,最大值:16777216,在72M下,约合1.86s左右
        fac_ms=1000/OS_TICKS_PER_SEC;//代表ucos可以延时的最少单位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开启SYSTICK中断
        SysTick->LOAD=reload;         //每1/OS_TICKS_PER_SEC秒中断一次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开启SYSTICK
#else
        fac_ms=(u16)fac_us*1000;//非ucos下,代表每个ms需要的systick时钟数
#endif
}
通过这个函数如何实现系统时钟的配置的呢?
为何我的这么复杂(参考网上的)
void Derive_MCU_Init(void)
{
        //--------------------------- CLK INIT, HSE PLL ----------------------------
        // 1. Clocking the controller from internal HSI RC (8 MHz)
        RCC_HSICmd(ENABLE);
        // wait until the HSI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2. Enable ext. high frequency OSC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until the HSE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 3. Init PLL
        #if        (__SYSCLK72M==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 8*9=72MHz
        #elif        (__SYSCLK48M==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6); // 8*6=48MHz
        #elif        (__SYSCLK36M==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4); // 8*4=32MHz
        #elif        (__SYSCLK24M==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3); // 8*3=24MHz
        #endif
        RCC_PLLCmd(ENABLE);
        // wait until the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4. Set system clock dividers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5. Clock system from PLL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CLOSE HSI ---------------------------
        RCC_HSICmd(DISABLE);
        //---------------------------- INT CONFIG ---------------------------
        //2-level interrup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原子的技术就不多说了,更让我钦佩的是他开源。

本来开发板资料客户都可以拿到,所以自然而然就要开源了。从开始做就没想过这个还可以不开源。。。。
呵呵。

网友:
原子哥太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晚了。

顶得起来就行。

楼主:
整个开发板的下载地址: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光盘下载

网友M:
你们马上可以买手机了

网友:
卖 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们马上可以买手机了

等有空了弄个GSM模块上去,然后写个GUI,然后就可以是一个手机了。
应该要比以前塞班系统做的手机强大很多。。。

网友N:
不知我顶了没有,再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我顶了没有,再顶一下!

网友O:
上一版的好像是三十几个例程的那个压缩包中,当时调试IIC时,发现24C32的调不通,当时也没有跟踪调试,最近看到新一版的出来了,又下载了,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您没时间改。。后来我仔细看了看源码,对比PDF,发现多了一条应答操作。这个函数去掉这句后就可以了IIC_Wait_Ack();    请看看对不对???

u8 AT24CXX_ReadOneByte(u16 ReadAddr)
{
        u8 temp=0;
    IIC_Start();
        if(EE_TYPE>AT24C16)
        {
                IIC_Send_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adAddr>>8);//发送高地址
                IIC_Wait_Ack();     =====去掉====
        }else IIC_Send_Byte(0XA0+((ReadAddr/256)<<1));   //发送器件地址0XA0,写数据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adAddr%256);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进入接收模式
        IIC_Wait_Ack();
    temp=IIC_Read_Byte(0);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temp;
}
//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WriteAddr  :写入数据的目的地址
//DataToWrite:要写入的数据
void AT24CXX_WriteOneByte(u16 WriteAddr,u8 DataToWrite)
{
    IIC_Start();
        if(EE_TYPE>AT24C16)
        {
                IIC_Send_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WriteAddr>>8);//发送高地址
        }else
        {
                IIC_Send_Byte(0XA0+((WriteAddr/256)<<1));   //发送器件地址0XA0,写数据
        }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WriteAddr%256);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ToWrite);     //发送字节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上一版的好像是三十几个例程的那个压缩包中,当时调试IIC时,发现24C32的调不通,当时也没有跟踪调 ...

请联系我们,谢谢

楼主:
最新手册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最新版本手册PDF,带目录
整个光盘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战舰STM32开发板光盘资料(20121011)
下载已经接近3000次了。

网友O:
您好,我帖子中已经说了出错的语句,您在论坛上提供了下载后,我去您网站下的,文件名“标准例程-V3.5库函数版本.rar”,在IIC例程中的24CXX.C文件中的AT24CXX_ReadOneByte函数多了一个IIC_Wait_Ack();操作,在24C02时不出错,24C32就出错了。我将这句去掉后读写24C32就正常了。(我只是在我公司的板上实验的是这个结果,没有换另外的芯片或其他的板。)

今天才发现自己没权限发消息。。看来要多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您好,我帖子中已经说了出错的语句,您在论坛上提供了下载后,我去您网站下的,文件名“标准例程-V3.5库函 ...

你说在我们论坛还是??
我们论坛注册就可以发帖。
ourdev才有这个权限限制、、、

网友P:
原子大大,请问下,在手册中,delay_us()在使用ucos-ii的时候上了锁,但是我看到,所以的例程中的,delay函数都没有这个上锁的语句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原子大大,请问下,在手册中,delay_us()在使用ucos-ii的时候上了锁,但是我看到,所以的例程中的,delay函 ...

没明白您的问题哦?
上锁是为了阻止ucos调度,防止打断us延时

网友:
真是好东西,比以前的更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您的问题哦?
上锁是为了阻止ucos调度,防止打断us延时

情况是,在你提供的标准例程里面,库函数版本的delay.c中,delay_us()中对于有ucos的情况没有加锁,但是开发手册上的指导说明加了的。

网友Q:
刚刚结束所有课程,学了一大堆,什么也不精通..现在先学学stm32,看看能不能混口饭吃

网友R:
这人机界面NB透了,还支持划屏操作,都赶超低端的安卓机了,不知用的什么GUI?
这绝对是史上最强M3开发板了,至少软件配置上是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人机界面NB透了,还支持划屏操作,都赶超低端的安卓机了,不知用的什么GUI?
这绝对是史上最强M3开发板了 ...

自己写的GUI.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刚刚结束所有课程,学了一大堆,什么也不精通..现在先学学stm32,看看能不能混口饭吃 ...

您能学好STM32,找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现在公司用stm32开发产品的非常多。

网友:
好丰富的资料,赞一个

网友:
战舰真的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支持一个,顶起。

谢谢支持。

网友:
收下了,学习去。

网友D:
word2003可以安装个Acrobat打印成带导航书签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rd2003可以安装个Acrobat打印成带导航书签的PDF。

谢谢,网盘的是带导航的咯。。。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77011&uk=3993209745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76504&uk=3993209745

网友T:
极品资料,强烈要求莫大射精

楼主:
引用 网友T:
极品资料,强烈要求莫大射精

射精不是你想射,想射就能射,还得诱惑勾引。。。。。。

网友(2012-11-16):
十分感谢啊,那么多的资料。。都拿来共享,正点原子顶起

网友U(2013-01-01):
引用 网友R:
这人机界面NB透了,还支持划屏操作,都赶超低端的安卓机了,不知用的什么GUI?
这绝对是史上最强M3开发板了 ...

自己写的,主要是练习编写代码的能力

网友:
在顶一次,M3能做成这样NB

网友:
好东东,收藏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U:
自己写的,主要是练习编写代码的能力

不知这GUI有开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知这GUI有开源不?

我们所有资料全部开源。

网友:
STM32 开发板

网友(2013-02-19):
引用 网友V:
好资料,顶~~~~

新年快乐!

网友(2013-06-23):
最新资料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50752&uk=3993209745

网友:
资料好全,不错

网友:
强大的不行了,,,

网友(2013-11-23):
我定叮叮叮定

网友(2014-01-17):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市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板子了。

谢谢支持

网友(2014-03-24):
so good!可有东西要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