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源程序中又许多debug函数,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10-12):
比如::
debug ("Protect off %08lX ... %08lX\n",(ulong)flash_addr, end_addr);

怎样在哪才能看到这些信息??
谢谢了!!!!

网友A:
#ifdef        DEBUG_ON
#define debug(fmt,args...)        printf (fmt ,##args)
#else
#define debug(fmt,args...)
#endif

当定义了DEBUG_ON之后,凡是有debug(......)的地方都会由printf(......)替代。
作用就是打印运行时产生的数据来帮助我们调试代码,直到代码正确为止,然后就取消对DEBUG_ON的定义,从此,有debug(......)也是浮云了。

这些定义在某些.c文件中,如board/trab/auto_update.c 的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def        DEBUG_ON
#define debug(fmt,args...)        printf (fmt ,##args)
#else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