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装W7_64位系统,安装ICCAVR7.22,启动ICC就死机!

楼主(2012-10-12):
情况是这样:
ICCAVR可以正常安装,点击桌面图标无法运行,在目录下点击运行,就死机。
重新开机后,尝试安装IAR FOR AVR 5.11,一点击安装文件Autorun,又是死机!

这和硬盘的模式有关系么,原来机械盘用的IDE模式,现在SSD用的AHCI模式;或者是其它原因?!

楼主:
用SSD的,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机械盘上从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没有问题,128ssd,64位旗舰版。

原来我的AD9不能打开,打开就报错,把快播的进程结束了就行了,你也试试。

楼主:
楼上的逗我玩,没装过快播,看视频用 完美解码。

楼主:
反应这么少,莫非遇到特例了,回去再找找原因...

网友A(2012-12-20):
能不能把这个软件传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这个软件传给我啊

老兄,这个还用传吗?
坛里搜索下,惊喜等着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这个还用传吗?
坛里搜索下,惊喜等着你!

恩,找到了,我用的是Icc AVR7.22感觉界面不同啊,
最常用的AVR的下载软件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