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68驱动LCD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为了方便,LCD驱动时用的是1768的GPIO半字输出库,如
void send_cmd(uint16_t cmd)//写命令到寄存器
{
CS0_0;                    //片使能
CD_0;                     //命令
RD_1;                     //使能
FIO_HalfWordSetValue(0, 1, cmd);发送命令
WR_0;                     //写
WR_1;
CS0_1;                    //片禁能
}
用的是P0的高半字的P0.16-23这8个IO口进行数据传输,LCD显示正常。
但是由于设计需要,P0的第2个字节有几个口被占用,
现在改由P0.23-30这8个IO口驱动LCD,
理论上只要将发送的数据cmd左移7位即可,即程序改为
void send_cmd(uint16_t cmd)//写命令到寄存器
{
CS0_0;                    //片使能
CD_0;                     //命令
RD_1;                     //使能
FIO_HalfWordSetValue(0,1,(cmd<<7) );发送命令
WR_0;                     //写
WR_1;
CS0_1;                    //片禁能
}
但此时LCD就无法显示,想不明白问题出在何处,在线等各位在线等DX指点。

楼主:
在线等的阿

网友:
FIO_HalfWordSetValue;???
HalfWord??
数据溢出,导致数据不完整??

网友:
看看半字IO的寄存器是否设置有误。

网友:
还有看数据手册,看看P0.23-30的属性,是否可以设置双向输入或输出。

网友:
最主要的是:你用的是8位驱动LCD,那么应该用字节,而不是用半字。。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复;
回六楼:换了其他口一样,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换用字节输出没有问题,显示正常。
但是P0少了P.31,无法用字节,所以改用半字的输出然后将数据左移7位到P0.23-30口,但是LCD就是不显示。

楼主:
问题找到,被P0.27 28口的开漏给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