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版权价格,给大家参考

楼主(2012-10-12):
关于UCOSII版权价格,给大家参考
有个产品想用,今天咨询了一下他们北京的代理
UCOS核,7500USD
TCPIP模块,1WUSD
UCGUI,6000USD
还有其他模块都是5000USD以上,就没有仔细咨询
以上价格要求是单一产品上使用!比如示波器的话,就是定在一个型号内使用,如果是系列产品,比如示波器系列,那价格就是以上价格的5倍。
另外还有种价格就是按芯片收费,比如使用STM32F103ZET6这个芯片,那支付以上价格的6.5倍,就可以使用这一款芯片开发所有产品。

个人觉得,真TMD贵,还号称是嵌入式实时最便宜的,如果全部模块配齐都超过了10WUSD,比VXWORKS还贵。

网友:
用了 不给钱

网友A:
马上要用不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要用不给钱

不给钱就等着法院传票,听他们口气好像能有手段知道谁的产品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给钱就等着法院传票,听他们口气好像能有手段知道谁的产品在用

源码都开放了,手段即使有也早被咔嚓掉了,他如何查?莫非要dump你的bin文件查找字符串呀?
话说回来,如果你的公司付得起这个钱还是付了在用吧,都是用了不给钱那是不对滴!

网友:
为啥就要用这玩意??那么多开源的不用?

网友:
所以  都江堰 的OS  为什么那么多诋毁、谩骂,,,知道了吧。 水很深~~~很深~~~~~~

支持 打酱油OS ,貌似好久没看到 大boss现身了,埋头干活喔~

楼主:
关键是人家都上过火星的,肯定比咱们地球人要厉害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人家都上过火星的,肯定比咱们地球人要厉害一点

主要还是看人,不安全的因素在程序员,而不再操作系统那方面。

在我的概念里面,能写出操作系统的怎么水品都比我高……

如果有钱,当然会买,但是ucosII这个价格,根本没有顾及消费者,就算是1个产品10块钱的版权,还算便宜的。

网友B:
请问一下。  ucos 怎么查盗版

网友C:
WinCE每个授权2RMB左右,算回来如果你一个产品不出个两三十K的都比UCOS便宜啊。

网友:
有两个国产的,支持一下吧。

网友:
果然比VXWORKS贵..........支持diyos

网友D:
想问一下怎么查盗版啊?
都在用,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移植加裁剪,最后是自己的东西,怎么是盗版了.他也查不着啊.

网友:
晕 一直以为ucOS很便宜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每个授权2RMB左右,算回来如果你一个产品不出个两三十K的都比UCOS便宜啊。 ...

不止这个价格的,还有前提条件的,必须使用了PB的才能这个价格,而PB又是另外给钱的,从代理那里得到的信息。
原来想花个10元、8元的买个标签,谁知道还有那么个前提,马上石化了。

网友E:
如果是小公司,估计你用了也不会来找你。大公司的话,可能会有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小公司,估计你用了也不会来找你。大公司的话,可能会有麻烦。

看来应该像用 WINXP一样,把盗版进行到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怎么查盗版啊?
都在用,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移植加裁剪,最后是自己的东西,怎么是盗版了.他也查不 ...

就我個人覺得這 Micrium 他們有意要抓的話肯定是有辦法的,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這件事,如果您有寫過程序的話,肯定也是只有您自己最瞭解自己寫的程序有哪些特點以及會有哪些的問題,相反的些東西都是 Micrium  開發的,所以他們肯定會知道產品內有沒有使用到他們的東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我個人覺得這 Micrium 他們有意要抓的話肯定是有辦法的,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這件事,如果您有寫過程序 ...

ucgui有可能,ucosii内核可能性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cgui有可能,ucosii内核可能性不大。

或許如同您所說的這樣吧,但也沒辦法保證他們的 ucos 內是否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被他們給辨識得出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公司還是得乖乖的購買他們的 ucos,ucfs 及 ucgui 了,因為我們公司還是蠻怕死的,呵呵~

网友:
ucos一般应用只是移植了内核部分和消息那块,并且按照我们的需要改写了,所以只能说得上是模仿不是完全的移植.因为我个人觉得完全移植ucos没有太大的必要,会造成mcu太多的损耗.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ucos 怎么查盗版

同问!?》》》

网友H:
唉,其实这个就弄得我很纠结。坑爹的,到底学不学uCOS,学不学ucGUI!!!!!!!!!!!!!!!!!!!!!!!!!!!!!!!!!!!!!!!!!!!!!!!!!!!!!!!!!!!!!!!!!!!!!!!!!!!!!!!!!!!!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其实这个就弄得我很纠结。坑爹的,到底学不学uCOS,学不学ucGUI!!!!!!!!!!!!!!!!!! ...

不要学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人家都上过火星的,肯定比咱们地球人要厉害一点

VXWORKS上的火星吧,ucos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或許如同您所說的這樣吧,但也沒辦法保證他們的 ucos 內是否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被他們給辨識得出來,正 ...

你们什么公司?挺有钱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什么公司?挺有钱的嘛

钱是公司的,不是我的! 而人也是公司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每个授权2RMB左右,算回来如果你一个产品不出个两三十K的都比UCOS便宜啊。 ...

不止这个价吧。。。

网友:
不用可视的看他怎么查。

网友:
貌似楼上不少人宁愿用D版ucos,也不考虑开源的freertos

网友:
这价格 真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