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ICE3无法使用,请大侠帮帮忙!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12-10-12):
最近买了个JTAGICE3,现在尝试用studio 6.0,板子是ATMEL的XMEGA128B1的DEMO板,连接提示错误已附图,请大侠帮看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帮帮忙哈

网友:
会不会是JTAGICE3的固件和studio 6.0不匹配,这个最好问下厂家的技术人员

网友A:
打开软件,连上工具,在菜单栏里面找一下,有一个地方可以Updata一下固件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连上工具,在菜单栏里面找一下,有一个地方可以Updata一下固件应该就可以了 ...

你说的是这个吗,更新过了,也还是不行,折腾了几天了,一点进展没有,还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吗,更新过了,也还是不行,折腾了几天了,一点进展没有,还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哈,谢谢了 ...

更新后的状态,大侠帮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PDI的连接你确定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I的连接你确定有没有问题?

这个吗 只能说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没有调试通 所以也不好说  但是就四根线  应该不会有问题  请问下 studia 6.0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这个不需要配置,但是怕你连接错了,另外使用仿真器的时候目标板也要上电,仿真器是不能对外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配置,但是怕你连接错了,另外使用仿真器的时候目标板也要上电,仿真器是不能对外供电的。 ...

我的目标板是通过USB口供电的  我测了下PDI接口的电源线 3.3V没有问题

网友A:
你是这个就好办了,直接换那个PDI的转换头,直接插就好了,我还以为是你自己的板。有一个小板上面有三个转换头的,掰开其中那个转换成2.54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个就好办了,直接换那个PDI的转换头,直接插就好了,我还以为是你自己的板。有一个小板上面有三个转 ...

换过来了  还是一样
对了  我现在用的是win7家庭版的系统(32位),请问对此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过来了  还是一样
对了  我现在用的是win7家庭版的系统(32位),请问对此有没有影响? ...

同事xp的系统可以正常连接,郁闷哈

网友(2013-01-05):
引用 楼主:
同事xp的系统可以正常连接,郁闷哈

请问一下LZ是怎么解决的,我也买了一个同样的仿真器,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3-03-04):
我也出现了楼主所述的问题,M16可用JTAG方式进入下载和仿真,M8、M88则不能用ISP模式进行烧写,急死了。不知楼主和楼上的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啦!使用JTAGICE3除需正确的接线外,还需要设置ISP CLOCK  设置过高或过低都有可能出现进入编程模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