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的输出显示为什么总是变化

楼主(2012-10-12):
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307/317做了一个输出可调的正负电源,能显示输出正负电压和电流(共4个量)。基本满足设计初衷。

测量部分用了参考电压4.096V,16位ADC,cup是89c51,显示用1602。约300mS显示一次。

调整电压用了10位DAC。

我是做了自己用的。

问提:

1、用万用表监视输出,显示平稳,毫伏级也没变化。但电源的显示在10mV级跳变,偶尔达到100mV级。为什么?

2、在输出调到4.9V时,电源显示30-70mV,但实际输出正常。为什么?

3、在最初的设计时,用51cup的8位输出模拟DAC。但在实际测试时发现DAC在63-64、127-128等的变化时,输出电压发生回落现象(降低约200mV)。为什么?

网友A:
那个是dac还是pwm?

网友B:
首先你的ADC支持测量正负电压吗?你做没做过什么处理?比如将正负电压都加一个直流电压,抬升上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2.5V的参考电压,然后使用ADC的双极性测量模式。。大概输入电压在2.5V的上下浮动。不同AD不同的,你还是再说详细一点。。

网友:
你还是再说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dac还是pwm?

由于出现了第三个问题,所以由pwm改成dac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ADC支持测量正负电压吗?你做没做过什么处理?比如将正负电压都加一个直流电压,抬升上去。。。如 ...

正负电压都通过放大器缩小约5倍,并将负压变成正压。adc只能量正压。
4个量——放大器调整——经过4051汇聚——adc测量——显示

网友:
排除法:先测AD输入电压变不变,不变的话,检查AD电路硬件(基准等),最后查软件。